[STM32F1]
用STM32做产品,可以不设计JTAG接口吗?

楼主(2022-05-14):
用STM32做产品,可以不设计JTAG接口吗?

网友A(2022-07-01):
当然可以不用jtag啦

网友B:
可以,正式产品直接用官方ISP工具来烧写代码

网友C:
其实jtag一般也就速度快点,我觉得用的还是不多

网友D:
调试的时候,可以用SWD接口的

网友E:
是可以不用jtag接口的

网友F:
可以不用的,因为可以用别的方式下载和仿真

网友G:
是可以不用jtag,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H:
看你需求,如果不用调试,是可以不用jtag的

网友I:
正常来说是可以不用设计

网友J:
不涉及就可以不用啊

网友K:
可以不用 ,因为jtag占用的IO太多了

网友L(2023-02-24):
如果不需要调试,可以去掉JTAG

网友M:
当然可以不要,只是一个外设而已,不用就不要!

网友N:
可以,都说SWD好用

网友O:
一般都不会用,只是前期验证仿真用。
再说产品的面积也是资源,太浪费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