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热电偶好像达不到

楼主(2022-05-14):
SH79F085 AD共模范围是0.4-2v ,热电偶好像达不到

网友A:
好像需要想办法,如果输入端不接地的话又容易引入干扰;不使用内置放大器好像可以共模接近0,需要试试

网友B:
是的,需要想想办法,将信号放大,抬高之类

楼主:
运放需要正负供电,然后加两个跟随器?

网友C(2024-08-11):
查阅数据手册

网友D:
设计合适的接口电路

网友E:
这个如果达不到这个精度就只能换一个传感器了啊

网友F:
加个转换电路啊

网友G(2025-03-05):
使用专用模块

网友H:
如果直接将热电偶的输出信号连接到SH79F085的ADC输入端,可能会因为信号不在AD共模范围内而导致转换错误或无法读取有效数据。

网友C:
重新选择ADC

网友D:
在热电偶输出信号与SH79F085的ADC输入端之间加入一个信号调理电路。

网友I:
热电偶还是差一点

网友J:
热电偶具体是做什么用的还不满足

网友K(2025-04-25):
输出信号非常微弱:例如 K 型热电偶约为 41μV/°C;

信号通常是差分的,两端对地的电压非常接近 0V(共模极低)。

网友L:
热电偶的测量范围确实可能不满足SH79F085的要求,因为热电偶通常测量的是温度,输出的是毫伏级别的信号,而不是电压。可能需要考虑使用适当的放大电路来适配。

网友M:
建议换个实现形式

网友N:
输入端不接地的话又容易引入干扰

网友O(2025-05-27):
热电偶产生的电压信号通常较小,一般只有几十微伏到几十毫伏

网友P:
加入运算放大器放大和滤波电路。

网友Q:
精度不够就换传感器。

网友R:
SH79F085的AD共模输入电压范围为0.4-2V,而热电偶输出信号通常为毫伏级,确实难以直接达到该范围。

网友S:
其实你可以利用内部可编程增益放大器(PGA)

网友T:
SH79F085内置的PGA支持12.5X至200X的放大倍数,可将热电偶输出的毫伏级信号放大至ADC可识别的电压范围。

网友U:
若热电偶输出信号为10mV,通过200倍放大后可达2V,满足共模输入要求。

网友V:
需注意差模输入电压不能超过参考电压,需合理选择放大倍数和参考电压。

网友W:
一般可以使用外部信号调理电路,比如加运放之类的

网友X:
通过外部运算放大器搭建信号调理电路,将热电偶信号放大并调整至共模输入范围内。

网友Y:
使用低噪声、高精度运放设计差分放大电路,将热电偶信号放大至0.4-2V区间。

网友Z:
一般用运放的话,可以灵活适配不同类型热电偶,但需考虑电路复杂性和成本。

网友AA:
达不到就换方案呗,没有啥好的办法了,可以用运放试试

网友AB:
热电偶用来测量温度,将温度变化转换为电势差,满足不了精度要求或范围太宽时需用补偿电缆。

网友AC:
输入端不接地容易受到干扰,因为接地可以提供一个稳定的参考电位,防止外部信号干扰。

网友AD:
内部pga能放大微弱信号,适合单片机应用,增强传感器输出。

网友AE:
用运算放大器增强热电偶信号,确保它适合后续处理。

网友AF:
考虑使用运算放大器或电源电压提升,实现信号放大和电压抬高。

网友AG:
为了提升电机控制精度,我们可以加入运算放大器来放大信号并实现滤波,以去除噪声,确保电机稳定运行。

网友AH:
如果原来的方法不管用,试试看使用运算放大器可能有效

网友AI:
电压别太高,倍数参考电压配,否则坏电路。

网友AJ:
热电偶测量,自身带来的误差热,由于电偶材料不均匀或存在杂质,导致热电势与温度的对应关系偏离标准。
测量端(热端)和参考端(冷端)的温度不稳定,尤其是冷端温度波动。造成测量不准确,很难消除的

网友N:
热电偶需要注意的细节还是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