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功耗实在降不下去了

楼主(2022-05-14):
能关的外设都关掉了,
功耗还是不理想

想问一下,在mcu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否可以重新配置下系统时钟?

目的是:降低系统频率,当需要正常工作的时候,再配置一次,提高时钟。

网友A:
可以呀,正常工作时MCU就用设置的时钟,没有外界触发工作的条件时就进入休眠(idle/stop),然后用500ms中断唤醒;
再检测,有任务就执行,没任务就再次进入休眠,节省功耗;
当然,单纯的降低系统时钟也是可以节省功耗的,但前提是你的代码中的采集,转换,接收之类能匹配这个频率;

网友B:
当然可以了,你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调整时钟频率。

网友B:
如果不执行要求时效的任务,直接降低频率就行了。

网友B:
当需要的时候,先执行频率调整函数,再执行任务,任务结束执行降低频率函数。

网友C:
时钟频率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调整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呀,正常工作时MCU就用设置的时钟,没有外界触发工作的条件时就进入休眠(idle/stop),然后用500ms中断 ...

嗯,之前没这么干过,借这次机会试试

网友D:
你用低功耗模式,唤醒之后正常工作就行了

网友E:
好像不可以吧,而且要看你配置什么地方

网友F:
估计初始化就能配置一次系统时钟吧

网友G:
这种还是建议你用低功耗的方式实现较好

网友H:
这描述就是用MCU的低功耗操作流程啊

网友I:
不知道能不能配置系统时钟,但是你要配置外设是随时可以配置的

网友J:
新唐技术QQ群:679013663

网友K:
可以根据需求调整时钟频率把

网友L:
你都想降低功耗了,为啥不让芯片进入到休眠模式呢

网友M:
正常工作好像是能配置外设的时钟,也就是初始化呗。但是内部系统时钟能不能配置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N:
没这么做过,但是你要用睡眠模式是不是就可以了呢

网友O:
直接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P:
降低频率,当正常工作就正常运行这样是可以的,你用睡眠模式降低频率,正常模式就是唤醒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