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65的w和m是同一个die吧

楼主(2022-05-14):
M的emmc模块描述不支持,看了一下引脚定义,似乎还是可以用单线模式的,不知道对不对
其实我只是想用emmc模块的时钟产生电路

网友A:
目前只有CH565W正常,暂时没有M的。
EMMC/SD控制器支持1、4、8根数据线的,配置RB_EMMC_LW_MASK域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