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程序时不想擦除掉IPE上怎么设置

楼主(2022-05-14):
用PIC16F1778的FLASH存储一些数据,在烧程序时不想擦除掉IPE上怎么设置

网友A:
你这个操作没啥问题..

网友B:
剩下的就是你指定保留的地址范围, 和擦写的操作范围就可以了

楼主:
图片中按照这个设置进行烧程序,还是在IPE中被擦掉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设置不正确

网友C:
左边操作的区域改成0-0x3f80, 试试看?

网友D:
  这个  方法是否有导致自己代码被读取出来的风险?

网友E:
读取肯定可以保护掉的

网友F(2025-09-05):
在 IPE(编程环境)中,找到 “擦除选项” 设置,通常在编程配置或高级选项里。取消勾选 “全片擦除” 或类似选项,选择 “不擦除” 或 “保留用户数据区”。部分软件需勾选 “编程前不擦除”,确认设置后保存,再执行烧录即可保留原有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