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3525 pwm 控制占空比输出问题

楼主(2022-05-14):
想通过2脚输入不同电压  控制占空比输出 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出不来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分析没有输出
1,电源是否正确
2,时钟是否正确
3,软起动是否正确
4,测试的位置,方法是否正确
    像你这个,你是测试的PWM直接输出的管脚还是二极管之后

这个电路做个仿真好像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