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rintf()函数未定义问题调试

楼主(2022-05-14):
问题描述:
一般C语言中使用printf()函数时,包含#include "stdio.h"即可使用,但在Keil(HAL库)开发环境中使用不了。
问题分析:
未定义printf()使用的串口

网友A(2022-07-01):
你要是用keil的话好像还得使用micro LIB才行

网友B:
这个自己写一下就好了

网友B:
Hal好像是不支持哈

网友C:
那你自己写一个吧,能好一些

网友D:
好像不能直接使用printf吧

网友E:
你用微库勾选一下看看呢?

网友F:
属实没有定义啊,你要是不勾选微库好像也不能用

网友G:
没研究过hal啊,但是hal不是自动生成的吗,可以试试

网友H:
Hal有些抽象,不太好理解啊

网友I:
自己按照库函数的方式添加个printf函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