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共模电感绕法不同,效果会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14):
一种共模电感是两根线重叠绕制的,另一种共模电感是两根线各自占磁环一边绕制的,这两种共模电感效果上有什么区别吗?各自有什么优点?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A:
重叠绕制 用于低压电源 通讯
各自绕的 用于高压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叠绕制 用于低压电源 通讯
各自绕的 用于高压输入

原来如此,明白了只是耐压的差异不同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明白了只是耐压的差异不同而已。

想简单了

楼主:
具体的区别,还请坛友赐教,这个问题也是同事的疑问。

网友C:
分开扰是因为用于高压输入端,有爬电距离的要求,2根叠绕看情况,如果一根是三层绝缘线,一根是普通的。这种也是因为爬电距离要求,而且电感量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开扰是因为用于高压输入端,有爬电距离的要求,2根叠绕看情况,如果一根是三层绝缘线,一根是普通的。这 ...

多谢指教,现在明白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