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F030K6的ADC使用AIN9有啥需要特别注意的么?

楼主(2022-05-14):
数据偶尔有误

楼主:
我的一个带休眠功能的F030K6板子的其中一个ADC采集通道用到了PB1做输入,也就是ADC的AIN9输入,绝大多数情况下采集回来的数据都是基本正常的。这段时间气温下降到20度左右,就出现了在冷机第一次开机的时候有1/10左右的机会可能会出现AIN9采集回来的数据明显偏低甚至为0

楼主:
一次开机1分钟内可能只出现几次这样的数据错误,也可能要持续几秒钟,几秒钟后可能就自动恢复了。

楼主:
用示波器跟踪PB1的输入信号电平和波形是对,跟踪调试看到数据错误时采样开始前和采样结束时相关寄存器

网友A:
都是正常的?

楼主:
嗯,包括通道选择、ADC状态、PB1的模式,输入类型,输入状态等

楼主:
这个问题只有少部分比例的样品上才会发生,而且一般只有第一次上电或者长时间休眠后第一次冷机开机才会发生

网友B:
热机后再开关机不会?

楼主:
另外一个产品用到相同的采样和控制逻逻辑代码只是输入是PA1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B:
所以怀疑问题的一个可能性是来自于PB1作为ADC输入有特别的地方。

网友C:
可能温度太低了吧,上电的时候先延时采样;

网友D:
能够预热下更好

网友C:
我查看了下手册,PB1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网友E:
你确认下你提到的PA1的外围电路及ADC配置参数 跟 PB1是否有差异?

网友F:
还有,你上面说的20°是指零下20°C吗?

网友G:
是的,看不不来任何异常的出处。室温20度。折腾不起,找不到原因又不放心,已经改用其它IO口就好了。

楼主:
还是没结果

网友H:
有没有可能 来自附近电路 偶发的干扰?

楼主:
在其它项目遇到过几次芯片ADC损坏后数据一直错误的问题,那是另外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