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调试报错 SWIM error [30005]: Comm param error

楼主(2022-05-14):
STM8调试报错 SWIM error [30005]: Comm param error

楼主:
Failed to start target: SWIM error [30005]: Comm param error

度娘半天没有找到相关的信息, 有没有哪位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A:
vdd/gnd/swim/rst 那几根线别接错了。

网友B:
若有VCAP脚,结合手册检查下电容参数及连接情况。

网友C:
不是很懂

楼主:
在TIM中置中断,点击GO,次数多了后就报这个错误但程序还能跑,某宝买的8S103F3P6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