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32F103 MRS下载时遇到问题

楼主(2022-05-15):
问题描述:WCH-Link切换到arm后成功下载一次(MRS自动生成的ADC程序),测了两次电压(3.3以下)后,莫名奇妙的死机了,WCH-link下载不了程序,出现如下错误:Failed,please check the status of WCH-Link and the chip!

网友A:
您好,这种情况可以在检查硬件连线以及芯片工作状态后插拔WCH-Link重试。

网友B(2022-12-07):
按提示操作就好了,检测连接状态

网友C:
你重启一下你的硬件和WCHlink呢

网友D:
其实调试arm内核的话,建议还是使用jlink这一类调试工具,比较好调试

网友E:
这芯片是支持keil的,为啥不喜欢用keil呢,嘿嘿

网友F:
死机之后,你重启硬件了没?

网友G:
按理来说,你这测试可能操作不当,导致芯片死机了

网友H:
不会静电把芯片给打坏了吧

网友I:
重新插拔一下wchlink试试,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J:
你把目标板断电,WCHLink断电,都重新接一下,估计就好使了

网友K:
也不算是莫名其妙,你咋测试电压的?是不是遇到静电了

网友L:
估计是把下载器设置成下载arm芯片了

网友M:
重启过了吗?这芯片是支持kei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