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低功耗停止模式

楼主(2022-05-15):
进入低功耗停止模式,设置通过中断唤醒,那发生中断的时候会去执行中断函数吗?
是先执行SystemInit();还是先执行中断函数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PWR, ENABLE);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SystemInit();

网友A(2022-07-15):
不执行你的中断程序,相当于系统软复位了。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会执行systeminit函数吧

网友C:
这个低功耗这块我还没做过,不过应该是跟重启差不多

网友D:
应该不能直接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E:
是不是这种唤醒是直接进入到while(1)啊

网友F:
我猜测是执行systeminit()函数

网友G:
Systeminit应该是先执行这个吧,不然程序不就乱了么

网友H:
你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看看到底怎么个运行

网友I:
你可以用printf打印试试啊,调试看看

网友J:
这个调试一下就知道了,但是好像不能用SWD调试

网友K:
低功耗停止可能就是睡眠这种吧,你好好看看数据手册,看看咋搞

网友L:
不能直接执行中断程序

网友M:
楼上一群人的回复都是错误的,STOP模式用中断唤醒,会先执行中断服务函数,你们自己做实验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感觉好乱啊,彻底懵圈了

网友N:
不能直接执行中断

楼主:
为什么不能直接中断

网友O:
STOP模式用中断唤醒,会先执行中断服务函数,自己做实验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2022-08-16):
这个怎么验证呢

网友P:
貌似不太好抓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