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的变量如何查看值的大小

楼主(2022-05-15):
想跟踪查看变量赋值情况,

有的变量可以加到watch窗口查看,
有的变量则不行,

请问,对变量还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分全局变量和临时变量

可以定义个全局的,把想关注的临时变量做个赋值

网友B(2022-06-17):
打断点,到这个变量了才会有变化

网友C:
你得先打个断点才行

网友D:
没有啥要求

网友E:
你得在设置里,设置自动更新那个

网友F: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但是你打断点就能看到了

网友G:
应该对变量没啥要求吧

网友H:
你把想看的变量下面打个断点呗

网友I:
对变量应该没啥要求吧

网友J:
你试试把变量改成全局的试试?

网友K:
正常来说是变量就可以,没有特殊要求。但是要这个变量变化才行

网友L:
可以查看的方式有很多。

网友:
串口输出变量吧

网友M:
看最佳化是否有把变量优化。

网友N:
有个watch窗口可以看。

网友O:
你打开调试就能看到。

网友P:
调试的时候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