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的变量如何查看值的大小

楼主(2022-05-15):
想跟踪查看变量赋值情况,

有的变量可以加到watch窗口查看,
有的变量则不行,

请问,对变量还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A:
最佳化改成0,并把变量设为goble试看看。

网友B:
寄存器一般难看到,但是你变量很容易啊,如果寄存器变量看不到,就定义一个全局变量,然后在想看的地方,赋值给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