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设备长期静置不加点,对器件有何影响

楼主(2022-05-15):
一般器件静置多久后,建议加电检验,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行业标准

目的是解决库房备货设备的检验有效性。

因为经检验合格的设备,长期静置后,会发现检测数值漂移的问题

网友A:
这是对的,不然芯片坏了都不知道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分器件,如果是芯片建议还是烤一烤

网友C:
看你是啥器件吧,电阻电容之类的就不需要这样了

网友D:
其实芯片也是有保质期的,不能长久搁置,不然就坏了

网友E:
正常可以看看芯片的引脚是否氧化,要是不氧化也没啥事儿

网友F:
这个和你器件的存储环境有关系

网友G:
有这么说的,一般问题不大,别暴晒,别受潮

网友H:
你说的是设备啊?设备烤机之后放入库房就完事儿了吧

网友I:
感觉设备也不会久置吧,都是现生产的

网友J:
我们一般都是购置一批之后,基本上都会评估多久用掉

网友K:
属实需要加电测试一下,没啥标准,就是按照让其好使来测试呗

网友L:
这种测试基本就是抽样就行

网友M:
静置多久啊?没有具体时间吧,依据你的存储环境来评估

网友N:
你备货做个评估呗,多少货,要用多久

网友O:
其实拿芯片来举例,可以上贴片机之前做个烘烤处理,防止有水汽,过回流焊会会坏掉

网友P:
我觉得没有啥标准,就是正常测试就行吧

网友Q:
其实你放仓库也是很好的环境下吧,也不会很恶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