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关于过欠电压

楼主(2022-05-15):
1、简单来说:电压高出额定值叫做过电压,低于额定值叫做欠电压。这里说的额定值是计入正常波动范围的值,各类用电设备都有不同的标称(额定)电压和允许的电压波动范围,超出时允许的波动范围时就发生了过(或欠)电压。

2、过电压由工频、谐振、操作、雷电引起,可导致供配电、用电设备击穿、烧毁、甚至人身伤亡等事故。欠电压可导致生产效率降低、影响正常生活,甚至电机烧毁(时间较长时)、大面积停电等事故。

网友A:
欠压也会烧器件啊,一直不知道欠压危害

网友B(2022-06-19):
欠电压经常遇到过,比如后级负载突然增大

网友C:
这个欠电压属实也有危害,所以一般电源都要有余量

网友D:
欠电压好像也能造成器件坏吧

网友E:
还是过压比较猛,直接烧坏

网友F:
欠电压一般会影响电路板的,工作不稳定

网友G:
一般也不会让欠电压损坏电路板,但是工作状态不对很容易

网友H:
欠电压会影响电机是吧

网友I:
所以一般做电源部分都要预留余量,这样才能保证电路稳定

网友J:
欠电压也会损坏器件的

网友K:
这种欠电压引起一般都是电源预留的余量不足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