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dc按键应该注意什么

楼主(2022-05-15):
AD, dc
就是那种多按键并联到一根线上,每个按键按下的电阻不一样

通过ADC检测,电压值来判断到底是那个按键按下

请问,这种按键,阻值分配上应该把握何种原则,才能保证adc不会误判~~

网友A:
绕了半圈,不就是 debouncing, 防抖问题,一个典型的应用就是ADC触控按键。

楼主:
看按键数量最大间隔的区分吧

网友B(2022-06-17):
阻值跨度大一点呗

网友C:
对阻值的精度要求要高一些

网友D:
没有啥特别要求吧,最好是阻值范围比例大一些

网友E:
你可以多测测,比如1K 2K这种跨度就很OK

网友F:
一般是等分的,就很稳定

网友G:
你去看看ESP32的开发板,好像都是ADC按键这种

网友H:
网上一堆电路,你抄一下就好了,然后看他们推荐的阻值就行

网友I:
可以用常用的阻值,然后阻值选择K欧姆的就行

网友J:
没用过这种,但是我觉得就是范围内好检测就行吧

网友K:
让电压跨度大点,不然容易误触发

楼主:
引用 网友K:
让电压跨度大点,不然容易误触发

按键越多,跨度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