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使用过期PCB电路板的危害

楼主(2022-05-15):
1、过期PCB可能造成表面焊垫发生氧化

  焊垫氧化后将造成焊锡不良,最终可能导致功能失效或掉件风险。电路板不同的表面处理对于抗氧化的效果会不一样,原则上ENIG要求要在12个月内用完;而OSP则要求要在六个月内用完,建议依照PCB板厂的保存期限以确保品质。

  2、过期PCB可能会吸湿造成爆板

  电路板吸湿后经过回焊时可能会引起爆米花效应、爆板或分层等问题。这个问题虽然可以经由烘烤来解决,但烘烤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品质问题。

  3、过期PCB的胶合能力可能会降解变质

  电路板生产出来后,其层与层之间的胶合能力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降解甚至变质,在经过回焊炉高温时,有可能造成电路板分层、表面气泡产生,严重影响电路板的可靠性。 作者:中信华PCB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14412481 出处:bilibili

网友A:
这个板子也有保质期吗

楼主:
长期不通电,电子器件性能反而会变差

网友B:
哇 这个还有保质期?

网友C:
都是隐形问题啊

网友D:
保质期和保存环境有关系

网友E:
一般pcb保质期多久啊

网友F:
会导致不可知的问题产生

网友G:
哦哦 原来危害这么多啊

网友H:
应该和存储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吧

网友I:
PCB还有库存的吗?

网友J:
还有将PCB印制板做库存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还有将PCB印制板做库存的吗?

必然有啊,不能即使变现

网友K:
很少见把PCB生产回来不焊接直接库存的,即使要做备件也是焊接好后做备件库存管理。

网友L:
过期PCB,还是第一次听说这样操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