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TM32F407Z2GT6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2022-05-15):
TM32F407Z2GT6下载程序失败

网友A(2022-06-24):
下载有好多种呢,你指的是那种

网友B:
看看失败的原因

网友C:
正常来说,可能是接线不良导致的下载失败

网友D:
你是不是没选择对芯片啊

网友E:
下载也有可能是仿真器不支持,导致的失败

网友F:
一般情况下载失败就那么几种,需要好好判断呢

网友G:
是不是程序不对,导致的下载失败呢

网友H:
你要是下载失败,可以问问技术支持,看看他们怎么解决

网友I:
你把失败原因说一下啊,帮你解决

网友J:
正常是不会下载失败的,除非你操作不当

网友K:
Z2GT6?

网友L(2022-08-13):
再多试几遍

网友M: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