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如何接入按键,可以节约mcu引脚资源

楼主(2022-05-15):
用最少的引脚,能够响应最多的按键,该怎么做

网友A(2022-06-24):
你可以用矩阵键盘,这样不会怎么占用

网友B:
用IO扩展芯片呗,能OK很多

网友C:
这咋说呢,看你项目需求是什么

网友D:
怎么都可以,主要还是看你需要多少按键

网友E:
正常来说矩阵是比较合适的了

网友F:
其实可以考虑外置MCU或者拓展芯片才行

网友G:
如果要是按键超级多,就需要IO扩展了

网友H:
我觉得矩阵还是比较稳定可靠的了

网友I:
属实MCU的引脚资源比较重要的

网友J:
正常接入呗,如果引脚不够就用扩展芯片就好

网友K:
如果是一个io对应一个按键,
那就浪费了

可以考虑阵列式按键,或者按键驱动芯片,或者adc读取按键···

网友L:
肯定是用ADC做了,通过不同电压来识别按键。

网友M:
按键驱动芯片,或者adc读取按键

楼主:
adc貌似是个好方法

网友N(2023-03-02):
可以一对一的,一个I/O口对应一个按键。这里P00到P04,都外接了一个上拉电阻,在没有开关按下的时候,是高电平,一旦有按键按下,就被拉成低电平

网友O(2024-03-04):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P:
影响控制IC

网友Q: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R: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