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CU上电启动时间问题

楼主(2022-05-15):
我现在测试MG82F6D17上电启动时间为5ms,但是MG82F6D16上电启动时间为34ms,我对比了下两个mcu,RST脚(5ms以内)和vcc脚(1ms以内)波形一致,MG82F6D16上电启动时间可以通过设置缩短吗?

网友A(2022-10-07):
34MS是太多了吗?

网友B:
两个单片机初始化语句是一样的吗?

网友B:
如果是一样的,估计是硬件的问题,换一个单片机试一下。

网友C(2023-02-04):
有结论了吗

乐拓(LOTO)多年专注虚拟示波器,强调软件,精简硬件,专业研发示波器及周边模块。软件强大,功能丰富可扩展,是LOTO示波器持续追求的客户价值。www.loto-ins.com

网友D:
怎么定义和判断这个初始化时间的?

网友E:
是不是复位电路或者晶振电路的问题?

网友F:
换一个单片机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