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大MCU串口和SPI等引脚说明

楼主(2022-05-15):
MCU的数据手册中功能引脚图中,没有明确指出串口,SPI等接口的说明,只给出个功能说明。串口的TX和rx的说明压根看不出请问这两者关系如何对应?看着是非常的头大。。。。。。

tyw
完整的手册里有 ,也不说个型号,只好打包你自巳去挑了
tyw
去油香收

网友:
举个粟子,F460的PB3-PB9支持Func32~63 功能选择( Func_Grp2),每个脚都可以指定为以下某一功能:USART3_TX,USART3_RX,USART3_RTS,USART3_CTS,USART4_TX,USART4_RX,USART4_RTS,USART4_CTS,SPI3_MOSI,SPI3_MISO,SPI3_SS0,SPI3_SCK,SPI4_MOSI,SPI4_MISO,SPI4_SS0,SPI4_SCK,I2C3_SDA,I2C3_SCL,CAN_TxD,CAN_RxD,I2S3_SD,I2S3_SDIN,I2S3_WS,I2S3_CK,I2S4_SD,I2S4_SDIN,I2S4_WS,I2S4_CK

网友A:
可以任意分配,是分组的,只要是同一组就能分配成对应的功能

网友B:
数据手册有写的,用过460,是分组的,同一组内很多功能的,灵活分配的

网友C: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像楼上各位大佬说的一样,如果有组的话,就可以配置成,举个例子,PA1可以配置成串口,也可以配置成SPI或者IIC,但是具体配置成哪个,就把端口复用成哪个,比如有4个串口 PA1占用了COM1,那么串口1就不能被其他引脚再配置了

网友C:
相对于STM32而言,华大的这些功能引脚配置是比较灵活的,有点类似FPGA的感觉了

网友D:

不可能吧,数据手册就是对芯片的IO定义最详细的文档,参考手册才是讲功能。

网友E(2023-01-05):
我想问一下,初始化为串口功能之后,如何让tx和rx引脚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