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LSM6DS3TR的INT1检测不到中断..

楼主(2022-05-15):
读取WHO_AM_I 得到69,
配置加速计:
          gYroscopeWrite(CTRL9_XL, 0x38);//XL configure
          gYroscopeWrite(CTRL1_XL, 0x60);//XL configure
          gYroscopeWrite(INT1_CTRL, 0x01);//

然后移动板子, INT1没有中断出来. 试了2块板子, 都一样.

求教一下大侠们, 可能是哪里的问题?  寄存器写进去读出来也是对的

网友A(2022-07-16):
可能是你的中断没有初始化吧

网友B:
这不好说啊,得看你的代码才行

网友C:
一般情况是没初始化,要不然就是接触不好

网友D:
. 一般情况,你能读取到数据,应该通讯没问题,所以要看你程序逻辑了

网友E:
中断是否打开了呢?

网友F:
中断优先级是不是太低了,导致的呢

网友G:
你可以单独留一份仅驱动加速计的程序,试试

网友H:
我觉得可能是你这个程序有点问题吧,怎么两块板子都不好用呢?

网友I:
也可以考虑一下焊接方面的问题,也就是硬件原因

网友J:
正常来说你要是驱动调好了,中断配置正常,应该是能检测到中断的

网友K(2023-03-01):
有加速计数据就绪的时候, INT1的状态改变

网友L:
http://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49230&highlight=LSM6DSl
你看这个有参考意义吗?他也说是这个问题LSM6DS3TR的INT1检测不到中断

网友M(2024-05-1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N:
电流要增大

网友O: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P: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Q: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R: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S: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