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睡姿传感检测带设计

楼主(2022-05-15):
目前有一个项目,做睡姿检测带,原理是用16个压敏感薄膜电阻,集成在 一条薄膜上,侧睡和平睡受压不同,从而判断睡姿是侧还是平。目前在方案设计,我考虑的方案是用16个模拟开关一个放大器,但不知道模拟开关的开通电阻如何,不能太大,因为薄膜电阻在500欧姆左右,我查到的资料,一般模拟开关开通电阻在100多左右,感觉偏大,请教一下论坛的高手,有用过那些模拟开关,开通阻值要小的。

网友A:
运放用同相放大器,高阻抗输入。输入电流就小。模拟开关那点电阻不算什么的。

网友B:
模拟开关应与输入信号是并联而不是串联,输出点接一个缓冲器好可。这样就克服了模拟开关的阻性。

网友C:
可以分压之后再用模拟开关选择,也可用MOS管来代替模拟开关.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回复,用同相放大,确实可以不计开关的阻值,另外,开关的控制电压如果比工作电压低太多,是不是不能正常打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的热心回复,用同相放大,确实可以不计开关的阻值,另外,开关的控制电压如果比工作电压低太多 ...

对于单极性的应用,你这个模拟开关以地为COM点。这样模拟开关里面的NMOS起作用。就无所谓控制电压了。
模拟开关是可以传输双向信号的,是一个nmos与pmos并联。你这个好像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单极性的应用,你这个模拟开关以地为COM点。这样模拟开关里面的NMOS起作用。就无所谓控制电压了。
模 ...

我再看看手册,谢谢叶工。

楼主:
我打算这么做,看看有没有问题。看手册这样做应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这么做,看看有没有问题。

你这个薄膜电阻变化多大。
考虑人体场景,如果信号很弱,工频干扰大,是否考虑差分传输。
另外考虑的人体的结构,人不可能同时趴着睡和躺着,或同时向左躺着和向右躺着。
可以把前1,排斥的后1串联。左右同理。
这样信号少了一半,省下一个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打算这么做,看看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薄膜电阻变化多大。
考虑人体场景,如果信号很弱,工频干扰大,是否考虑差分传输。
另外考虑的人体 ...

电阻大概500-到510左右,侧睡压住510左右,平睡,505左右。干扰不大,用在智能枕头上的。现在的方案是用这个传感器采集数十人的平侧睡数据,然后用一个简单神经网络进行学习,用神经网络实现分类。另外叶工,我这个图开关必须是NMOS吧?但CD4051怎么选择是NMOS还是P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分压之后再用模拟开关选择,也可用MOS管来代替模拟开关.

您这个MOS管串在中间,我感觉有问题,正常要么在最上面,要么在最下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大概500-到510左右,侧睡压住510左右,平睡,505左右。干扰不大,用在智能枕头上的。现在的方案是用 ...

你的实际情况信号很弱。单片机直接采集估计就没几个字。
我说得pmos和nmos看激励情况,如果控制电压低,就把薄膜电阻放在下侧且电阻变化很大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实际情况信号很弱。单片机直接采集估计就没几个字。
我说得pmos和nmos看激励情况,如果控制电压低, ...

放大100-200倍再采集的,正常传感器输出20Mv,压住输出21-22,放大100倍,就有0.01MV的分辨率,后面有12位AD再采集。

网友A:
这个要差分采集了,三仪表运放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差分采集了,三仪表运放那种。

我先试试普通的,试验一下。
谢谢

网友D:
二十多年前做过这个,根据睡姿用小气泵给气囊充放气来调节枕头高度,实测时气泵噪音影响睡眠,放弃。

网友E:
戴到婴儿头上防止趴着睡觉窒息的么,构思了个想法看着像八卦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这个MOS管串在中间,我感觉有问题,正常要么在最上面,要么在最下面。 ...

你说得对,这里的MOS管是应该放最下面,是我想岔了。

网友F:
楼主这个运放的负输入端,不要接地,接一个电阻分压的基准,就可以加大放大倍数了。

网友G:
用两个带8通道AD的单片机来做,单片机之间串口通讯,还要什么模拟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十多年前做过这个,根据睡姿用小气泵给气囊充放气来调节枕头高度,实测时气泵噪音影响睡眠,放弃。 ...

你好前辈,能说说你当年怎么检测睡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这个运放的负输入端,不要接地,接一个电阻分压的基准,就可以加大放大倍数了。 ...

单电源供电,偏置电压只能加正端吧,加负端就偏置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两个带8通道AD的单片机来做,单片机之间串口通讯,还要什么模拟开关?

模拟开关便宜啊

一个单片机,几块钱,两个模拟开关电路复杂了啊,可靠性降低。

网友H:
传感器的信号好小,感觉有点难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好前辈,能说说你当年怎么检测睡姿的吗?

简单粗暴,床单下肩部位置铺一排薄膜开关,根据开关的状态判断。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简单粗暴,床单下肩部位置铺一排薄膜开关,根据开关的状态判断。

会不会睡个觉,在床上的XY位置都要精确到厘米

网友D: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睡个觉,在床上的XY位置都要精确到厘米

侧卧与仰卧时,肩膀压到的开关个数有明显差别,每个开关串一个电阻,只需要一路AD就行了。

感觉确实比楼主的方案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