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休眠功耗太大

楼主:
使用的是stm32l151系列的片子,进入休眠模式,所有的引脚都设置为模拟输入,外设时钟都关闭了,功耗测试还是高达1.87mA

网友A(2022-05-15):
是硬件问题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B:
所有的引脚都设置为模拟输入,//一个输入引脚漏电流50uA,大概30个脚漏电流共30X50=1.5mA
改为所有未用的引脚设置为输出或上拉输入或下拉输入

网友C:
上面方法好用吗

楼主:
没有用,最后还是设置模拟输入了

网友D:
更正一下:一个输入引脚漏电流50nA,大概30个脚漏电流共30X50=1.5uA
stm32l151的halt模式电流应该1uA左右,此模式下总电流在3uA以内才是正常的。
8M的普通休眠模式都小于0.5ma,所以判断你的代码没进入休眠模式。

网友E:
软件上是不是问题没解决

网友F(2022-07-27):
是什么原因

网友F:
个人感觉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G:
解决了吗?什么原因

网友H:
一个IO一个IO的测试,看看那个IO的电流大。

网友I:
可能的因素都试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