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陷入死循环

楼主(2022-05-15):
LOOP:
MOV 30H,#00H ;将常数存入直接地址
KEY1:JB P3.2,COUNT1 3.2为低电平,则一直在此循环直至变为高电平
LJMP KEY1
COUNT1: ;变为高电平时,计数值加1
INC 30H
MOV A,30H
K35: CJNE A,#163,KEY2 ; 判断是否到了第163个上升沿,没到则继续循环计数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KEY2:JB P3.2,KEY2
AJMP KEY1
AAAA:.........

网友A:
是不是P3.2口不能当普通I/O口使用啊?

网友B:
是不是别的地方改了30H的值,老满足不了条件?

网友C:
是的,导致它老是在KEY2那死循环

网友D:
ajmp要慎用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跳转

网友E:
一直用的ljmp可以64k范围内跳转。

网友F:
可以是循环条件不满足,达不到退出循环的要求。。

网友G:
建议增加一条语句如下,避免丢失脉冲:
AJMP AAAA ;达到第163个高电平后,跳转至AAAA(P1.1口AD比较),
JNB P3.2 KEY1

网友D:
32还可以汇编搞?

网友E:
真的看不懂汇编

网友H:
看来是高人啊,开发32还用汇编。

网友I:
ST提供的有汇编的例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