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有没有人有类似的驱动?

楼主(2022-05-15):
Pic24FJ32GB002开发,实现AD转换,microusb插到电脑上,需要驱动,请问有没有人有类似的驱动?

网友A:
单片机的USB接口一般做主,而电脑的USB接口也做主,那么谁做从呢?

网友B:
简单的应用,用HID类型就好了,不需要特别写驱动

楼主:
咋回事呢

网友C:
是要直接将ADC的数据发送给电脑啊?

网友D:
还有个简单方法,用串口。

网友E:
USB用的不是很多

网友F:
你连到电脑上, 你自己设计的是什么类型的USB设备? 这个你要先弄清楚..

网友D:
HID是不需要驱动的, 这个也比较简单, 用MLA里面现成的例子, 略微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G:
USB虚拟串口?

网友H:
好像写个配置文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