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输入和输出

楼主(2022-05-15):
中颖单片机中,输入和输出的区别是什么,用在什么样的情况?

网友A:
看pdf的图

楼主:
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哪一颗,每一颗的定义不是很一样的

网友C:
IO有输入,输出两种方式,由寄存器PxCR控制,相应bit为1则为输出,相应bit为0则为输入

网友D:
输入有两种:输入上拉或者输入高阻由寄存器PxPCR控制,相应bit为1则为输入上拉,相应bit为0则为高阻输入
(上拉代表在IO上面拉一个电阻到VDD),IO如果在输出状态寄存器PxPCR无用。

网友E:
当IO口为输出状态时,写Px寄存器可以在IO输出高电平或者低电平,读Px寄存器可以读出Px寄存器的值(不是IO上面的电平哦)
当IO口为输入状态时,写Px寄存器不会产生任何效果,读Px寄存器会读出IO上面的电平状态

楼主:
我要在一个引脚上接一个普通光耦检查光耦另外一侧是否被导通,用普通51,我是把单片机引脚接光耦的正极,光耦负极接地。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然后检查光耦是否被导通(单片机引脚变为低电平)

楼主:
按照你的说法,设定为输出状态后,不能读IO引脚上的电平。该如何处理?

网友D:
可以用输入上拉,单片机管脚设置成输入上拉,然后接光耦的正极。

网友F:
如果读到了低,认为光耦导通。

网友G:
这种问题最好看看芯片手册

网友H(2024-08-13):
应用场景、功能都不同吧

网友I:
输入(Input)
定义与功能:

输入是指单片机从外部设备或传感器接收数据或信号的过程。
单片机通过其输入引脚(IO引脚)读取外部设备的状态或测量值,例如读取按键的状态、传感器的读数等。
应用场景:

按键输入:在单片机控制系统中,按键是最常见的输入设备之一。单片机通过扫描按键的引脚电平变化,来判断用户是否按下了某个键,并据此执行相应的操作。
传感器输入:单片机可以连接各种传感器,如温度传感器、光敏传感器等,通过读取传感器的输出信号来获取环境参数或物理量的变化。
外部信号采集:在工业自动化、数据采集等领域,单片机需要采集外部设备或系统的状态信息,以进行实时监控或控制。
输出(Output)
定义与功能:

输出是指单片机向外部设备发送数据或控制信号的过程。
单片机通过其输出引脚(IO引脚)输出高低电平、脉冲信号等,以控制外部设备的运行状态或执行特定的操作。
应用场景:

LED控制:单片机可以控制LED灯的亮灭,通过输出高低电平来控制LED的正极或负极,实现灯光的闪烁、渐变等效果。
电机控制:在工业自动化领域,单片机可以通过输出脉冲信号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和方向,实现自动化生产线的控制。
继电器控制:单片机可以通过输出引脚控制继电器的开闭,从而控制电路的通断,实现对大功率设备的控制。

网友J:
输入是采集外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