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这个用法是否合理?

楼主(2022-05-15):
定义:
unsigned int data len; //用到了len
void send(unsigned int len); //也使用了了len,是否合理?

主程序{

}

网友A(2022-07-15):
虽然不推荐,但确实是可以的。

网友B:
. 就是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的问题呗,我觉得这么做不是很好

网友C:
能不这么命名,就不这么命名

网友D:
我觉得还是有些区分比较好,不然很乱啊

网友E:
全局建议用大写的,局部小写的字母,就好区分了

网友F:
你可以试试,不过我觉得这样看代码也很乱

网友G:
不是很合理吧,我觉得

网友H:
正常我的全局变量都是单独的,能区分的开

网友I:
你这种虽然没啥问题,但是不便于理解

网友J:
看你是不是全局变量呗,如果是的话,请不要这么写

网友K:
问题不是很大,但是这样写代码会很乱,看着也乱

网友L:
看不懂,提问的时候,还这么含蓄么

网友M:
有点乱哦

网友N:
不是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