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用并口8080总线16bit位驱动TFT320*480

楼主(2022-05-15):
STM32F1用并口8080总线16bit位驱动TFT320*480能看到明显的闪烁。
这正常嘛?

网友A:
写数据和写命令部分都是用寄存器操作了。

楼主:
具体刷新时间没有测试,就是眼睛能看到的闪烁。

楼主:
而且是纯色刷新。

网友B:
这个接口在F103上不好用吧。

楼主:
你是说这个速度慢是肯定的,因为F1的速度不够?

楼主:
那也不应该出现闪烁的现象啊

网友C:
啥错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