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HD-2118微电脑高频逆变点焊机电池点焊机五金碰焊机

楼主(2022-05-15):
HD-2118微电脑高频逆变点焊机电池点焊机五金碰焊机

HD-2118微电脑高频逆变点焊机采用双面双点过流焊接的原理,工作时两个电极加压工件使两层金属在两电极的压力下形成一定的接触电阻,而焊接电流从一电极流经另一电极时在两接触电阻点形成瞬间的热熔接,且焊接电流瞬间从另一电极沿两工件流至此电极形成回路,不伤及被焊工件的内部结构。

二、        特点具有以下几大特点:

1、        外形美观轻巧。

2、        焊接痕迹美观,火花小,无发黑(电池不会因点焊后出现凹陷、流液的现象),完全克服锂电池点焊后出现低压和出水现象,是您生产组装电池的理想设备。

3、        控制电路采用可控硅放电的脉冲电路和数字程序控制电路。各项参数均为数码化设置,因而参数调节直观准确。

4、        焊针的压力和两针的距离可独立调节,且调节方便,确保焊接压力稳定可靠。

5、        焊接开关是国内唯一采用的光电开关。

三、     适用范围

1、        用于电子、电器、电真空、五金等各行业金属结构的组装点焊。

2、        用于各种电池(镍氢、镍镉、锂电池)的极板、负极针、汇流片的焊接。

四、     主要技术参数

1、        输入电源:AC 220V±10%  50Hz±5Hz

2、        额定功率:12KVA

3、        焊接电流:0-99

4、        电极行程:20mm

5、        控制方式:双脉冲

6、        整机重量:65KG

7、        外形尺寸:L800×W600×H1100CM

8、        适用对象:用于0.05mm-0.35mm镀镍片或镍带与五金片的连接。

操作说明

1.电源开关:采用复位式按扭,往里按时电流接通,再按一次复出电源切断。

2.工作指示:打开电源时,lcd显示器左上角标志闪烁为正常。

3.输出波形:反映机器工作时的脉冲状态。

4.等待···:当焊接电流(wi)往下调节时,显示屏会出现等待···”提示,此时整机处于等待状态,数秒钟后程序恢复设置工作状态。

5.预焊电流(bi):指第一个脉冲的高度,其设定大小为0-99,通常选择35左右试机,其大小调节应根据实际焊接电流大小而定,一般来说,焊接电流大,预焊电流相应地加大。

6.焊接时间(wt):指第二个脉冲的宽度,总时长为1—3ms,根据具体焊接效果来选择焊接时间,通常选择1—1.5ms

7.焊接电流(wi):指第二个脉冲的高度,其设定范围为0—99,通常选择50左右试机,其大小调节应根据实际焊接效果而定。

8.状态(state):形象地显示出光电开关与碰触开关工作时的”“状态。左半部分显示气动时脚踏开关工作状态;右半部分显示光电开关工作状态。当焊机处于放电状态时,此处两开关处于闭合状态。

9.清零(clear):记数恢复初始状态:“0000“

10.按切换键保存当前设置好的参数,以便下次使用。

四、宏大点焊机操作步骤

1.脚踏杆角度及高度的调整:先用扳手将脚踏拉杆锁紧螺丝拧松,然后调整其角度及高度(静止时角度为90°)至适当位置,最后锁紧此螺丝;

2.焊针高度的调整:先拧松焊针高度调整螺丝,然后调整或更换焊针露出电极以下的长度(一般20毫米左右,太长焊针容易变形),在锁紧此螺丝。

3.电极焊针的宽度调整:先用扳手拧松焊针宽度调整螺丝,然后根据所焊工件的宽度,调整两个电极使两焊针至适宜距离,在锁紧此螺丝。

4.置物台高度的调整:先将扳手将置物台螺丝拧松,然后要碰焊的工件调整与焊针适合的距离(一般为4毫米左右为宜),在锁紧此螺丝。

5.焊接压力的调整:用手拧焊接压力旋钮,按顺时针方向旋转则压力增大,反之则减小,根据所焊工件的需求调整适当的压力。

6.检验:检查焊针有积碳,如有则用锉刀或砂纸清除它,然后用右脚向下踩脚踏板,机头下降,目视焊针与所需焊的位置是否对准,否则则重新调整,只到焊针与所需焊的位置对准为止,方可焊接。

7.接通电源:将插头插到AC220v电源上,然后打开点焊机电源开关,根据焊件材料和厚度调整参数。

8.试焊:用脚踩脚踏板,机头下降,当焊针压到焊件后为、继续用力向前踩,同时两焊接开关成闭合状态,便放电焊接。根据焊接情况改变焊接电流和焊针压力直到焊接效果最佳。

9.为了保证良好的焊接质量,必须勤于修整焊针,用小锉刀将焊针尖端锉平光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