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DC采样

楼主(2022-05-15):
最近在做ADC采样时发现这样现象,AD每次开启转换时都会在AD输入脚产生一个尖峰

网友A:
加个电容就能去掉吧

楼主:
是的,是不是中颖的AD器都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现象与AD配置有关系吗?

网友C:
LZ的AD采集端口是一直配置为AD通道?还是复用IO和AD通道?

楼主:
是一直配置成AD通道的

网友D:
AD架构决定的,尖峰与AD频率同步,只能外加电容解决。

网友E:
也遇到同样问题,最后加电容也没有真正解决,只能说有减缓

网友F:
开启ADC后,做个延迟在启动转换。

网友G:
应该是启动转换时,内部的开关导通,导致该IO上瞬间对内部采样保持电容充电造成的,可以在外部价格电容。

网友H:
开启转换后,延时一下。

网友I(2024-08-13):
当ADC启动或停止采样时,其内部电路(如采样保持电路)的开关动作可能会产生瞬态电流,这些电流通过PCB板上的走线和其他元件时会产生电磁辐射或电压波动,从而导致尖峰噪声。

网友J:
检查ADC的配置代码是否有误

网友K:
在ADC的电源和地线上添加去耦电容,以减小电源噪声和瞬态电流的影响。

网友L:
外部电磁干扰(EMI)或电源波动也可能导致ADC输入脚产生尖峰。

网友M:
如果ADC使用外部采样保持电路或开关来选择不同的模拟输入,这些开关在切换时可能会产生尖峰。

网友N:
布局和布线问题

网友O:
在采样开关的输出端添加RC滤波网络来平滑尖峰。

网友P:
某些ADC在启动转换时可能会有内部电荷重分布或电路状态变化,这可能导致输入端出现短暂的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