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制造展示]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智能电池内阻检测仪

楼主(2022-05-15):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智能电池内阻检测仪

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

HDR-800

使用说明书

在您使用本产品前,请详细阅读此说明书,在使用过程中它会帮到您!用后请妥善保存以备日后参考之用!

如果您所购设备出现问题,应及时电话与我们联系,深圳宏大超声波技术有限公司将为您排除故障,保证您的生产正常进行!

我们的宗旨是:不断创新!品质服务至上!

1. 勿将此机器受潮和做强烈机械运动。请确认当地的电源电压为220V220V±10% 50Hz.

  •   请留意机器上的警告信息。
  • 电源线是主要供电连线,电源线上勿遗留任何物品,勿将电源线置于使用者容易误                                       动的地方,或者火源高温环境下。
  • 该电源线插头为单相三线插头,第三端接地。如果您的插头无法插进插座,请联系电工更换原有的电源插座而不让单相三线插头的安全作用失效。
  • 勿让电源插座过载或扩长电源线,否则造成起火或电击。
  • 作为附加保护作用,不使用时请将电源关闭;停电或长时间不使用机器时,应从插座上拔下电源插头,以防止通过电源线对机器造成的电涌冲击。
  • 机壳上的沟槽与开孔是为通风而设,同时也用来保证机器工作的可靠性,防止其过热。        勿将其它物品堵塞散热孔。
  • 在使用本机器之前必须对操作人员进行培训,并指定专人负责。
    警告:当您准备使用此款仪器时,请务必先仔细阅读此说明书,以避免人为的误操作而损坏仪器或者发生其它意外。当您开始操作此仪器时,则表示
    您已经仔细阅读了此说明书并默认了其中相关的内容。若是人为操作失误而造成仪器损坏或发生其它意外,概与本公司无关,本公司亦不承担任何法律及其
    连带责任。
    ●概述
    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是用于测量电池内部阻抗和电池酸化膜破损程度的仪器。主要用于电池或电芯的电压和内阻的测量。它是对被测试对象施加1KHz 交流信号,通过测量其交流压降而获得其内阻。通常电池及电芯其阻值越小则性能越好,
    故通过测试内阻来判断电池和电芯的品质是一种快速而可靠的方法。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输入阻抗大于100K,采用四线采样法,能够有效减少测量误差,可测试有源或者无源对象的阻值。可同时测试电池(电芯)的电压和内阻;其量程大、精度高、操作简单,广泛适用于各类电池、电芯生产厂家;同时也非常适用于各电池经销商、电池终端用户对电池(电芯)进行来料检测。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主要有如下功能:
    1. 测试电压0-30V,内阻0-2000mΩ的电池、电芯
    2. 可以通过软件的方式进行校准;
    3. 测试时间可以设定;
    4. 正接、反接是否测试可选;
    5. 数码管亮度可调;
    6. 蜂鸣器报警提示;
    7. 可升级连电脑功能;
    8. 设置好的参数掉电保存。
    注意:此仪器只能测试电压30V 以内的电池。
    技术指标:
    电池内阻测试仪量程分辨率精度:±(%读数+数字)
    电压:
    0—4.999 V 0.001V ± (0.05% +2)     0—29.99 V 0.01V ± (0.05%+10)
    内阻:
    0.1—200mΩ 0.1mΩ± (0.05%+0.5)   1—2000mΩ 1mΩ ±(0.05%+2)
    适用范围
    内阻在2 欧姆以内的各类电池、电芯。
    如:锂离子电池、聚合物电池、镍镉电池、磷酸铁锂电池、小型、小型
    免维护铅酸蓄电池、钢壳电芯、铝壳电芯、聚合物电芯、18650电芯等;
    如:手机电池、数码电池、玩具、音响等电子产品电池、PDA 电池、2-6 串锂电池组、2-15 串镍氢(镍镉)电池组等。
    1. 输入电源:220V±10%/ 50Hz
    2. 消耗功率:5-10W
    3. 测试速度:80ms
    4. 仪器大小:300mm(L)*300mm(W)*100mm(H) 重量:2.8Kg
    5. 设备组成:主机1 台、电源线1 条、测试表笔(夹具)1 副、操作说明书
    (含保修卡)1 份
    ●各按键功能说明:
    设置参数设置键:按该键可进行各项参数设定,其设置方式为按顺序进行设置。
    按下该键后即进入到参数设置状态。共有9 个参数可以进行设置。
    其顺序为:0001 电压上限→0002 电压下限→0003 内阻上限  0004内阻下限  0005亮度调节→0006启动测试等待时间→0007测试时间→0008反接是否测试→0009测试完是否保存测试结果。
    参数补充说明:
    0005 亮度调节:其中亮度调节共分为10 级,数值越大,则亮度越高。可按‘▲▼’键设置具体值。
    0006启动测试等待时间 其中启动测试时间共为200级 每级5毫秒 一般建议设置10到20可按‘▲▼’键设置,200级时间最长为1秒。
    0007 测试时间:单位为10ms,如‘0010’则表示仪器在采样测试100ms(10*10)后停止测试。
    0008 反接是否测试:‘0000’表示正负极正接、反接都启动测试;‘0001’
    表示正负极反接时不会启动测试。可按‘▲▼’键进行切换。
    0009  测试完是否保存测试结果 0000 则表示不保存、 0001 表示保存结果
    各项参数的具体值,请根据需要而设定。每次参数设置完成后,仪器会自动保存,即使关机后,重新开机,依然有效。
    ▲ ▼ 数值增/减键:在设置状态下,每按一次该键,对应的数值增加/减少1。
    左/右移位键:在设置状态下,每按一次该键,当前的状态向左/右移动1 位。
    电压
    切换电压档位切换:每按一次该键,电压的档位转换一次,即由低精度档位转换为高精度档位,或由高精度档位转换为低精度档位。
    电压显示界面:“0.000”表示0-5V 档位;“00.00”表示0-30V 档位。
    内阻
    切换内阻档位切换:每按一次该键,内阻的档位转换一次,即由低精度档位转换为高精度档位,或者由高精度档位转换为低精度档位。
    内阻显示界面:“0.000”表示0.1—200mΩ;“00.00”表示1—2000mΩ档位。
    报警开启报警功能:按下‘报警’键,则测试结果合格时,仪器蜂鸣器报警,测试不合格则仪器没有发出声音。
    不报警关闭报警功能:若按下‘不报警’键,则测试结果不管合格与否,仪器都不会报警。
    ●测量操作说明:
    仪器开机后,默认进入测试状态,可直接对电池、电芯进行测试。在测试之前,请先设置好各项参数。
    下面以测试常见的18650 锂电芯为例,为了获得更高的精度,我们可以把电压和内阻的档位设置为高精度档。具体操作如下:
    1. 连接好电源线及测试夹具,打开仪器尾部电源开关开机;
    2. 按‘电压切换’键,使电压显示处于高精度状态:‘0.000’;
    3. 按‘内阻切换’键,使内阻显示处于高精度状态:‘000.0’;
    4. 按‘设置’键,在显示0001 XXXX(电压上限)的状态下,按‘左右’键选择要设置的电压位,对应的数值闪烁,表示当前数值处于可以设置状态,然后按‘▲▼’键设置电压上限值。完成设置后按‘设置’键,进入下一个参数的设定,直至所有参数设置完成,按‘设置’键返回测试界面。(0002电压下限、0005 内阻上限、0006 内阻下限的具体设置方式与电压上限的设置方式相同。)
    5. 按‘报警’键,使测试结果合格时,仪器自动报警。只有测试的电压和内阻同时在设定的范围内,测试结果才是合格。合格时蜂鸣器会发出连续的‘嘀
    嘀’报警提示。
    6. 开始测试电芯。测试时请注意电芯的正负极。
    ●注意事项:
    11.若长时间不使用仪器,请切断仪器电源。
    2.为保证仪器性能稳定,请将仪器放于干燥、温度适宜的环境;请勿放置阳光
    直射和灰尘多的地方,并定期清理和保养维护。
    3.请勿在仪器上放置任何物品。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产品保修卡

客户名称:

客户电话:

购机日期:

                 公司盖章:

保修须知:

1. 本仪器自出厂之日起保修壹年(配件除外),期间正常使用出现故障由本公司负责免费维修。仪器如需返回公司维修的,用户承担仪器返回本公司的运

费;仪器修好后,本公司承担仪器返回用户的运费。

2. 使用超过一年的仪器,若出现故障需本公司维修的,对更换的零件保修三个月。维修时,在不影响仪器性能的情况下,本公司有权采用相同或相似功能

的不同厂家的元件。

3. 测试笔(夹)属易损件,测试笔(夹)使用寿命与操作方法有关;测试笔(夹)损坏不属机器故障,更换测试笔(夹)费用由用户承担。

4. 下列情况之一,不属于壹年免费保修范围:

a) 保修卡及票据涂改;仪器编号标签不完整、涂改、撕毁;与出厂编号不符。

b) 人为操作不当或故意损坏;未经本公司授权而私自进行拆卸、改装引起的损坏。

c) 配用非本公司提供的配件而造成的损坏。

d) 因意外因素而造成的损坏。

e) 未按合同约定日期付清货款者。

5. 此保修卡请妥善保管,遗失恕不补发。

6.不符合保修条件的仪器,本公司将收取适当工本费,敬请见谅!

HDR-800微电脑电池内阻测试仪

连接自动化说明

一、电压内阻检测线接法

  • 测试仪后面有2个航空插头一个4芯的一个是5芯接口
  • 4芯是电压内阻检测接口,   5芯是信号反馈接口
  • 电压内阻检测线接法,航空插头上有1、2、3、4

13为正(接电池的正极)24为负(接电池的负极)

二、自动化用反馈信号线接法

1   5芯是检测信号线,电压内阻NG(不合格)OK(合格)反馈信号

2   反馈信号线接法:1为公共端,12是电压内阻都合格给信号,13是电压不合格给信号,14是内阻不合格给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