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二极管加在电压跟随器前面还是后面?

楼主:
如图,两种都是ADC输入端用稳压管进行的保护电路,其中一个将TVS稳压管放在了运放前面,一个将其放在了运放后面,请问哪一种更合理?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图1更合理,即将稳压管放在运放前面。请问各位坛友怎么看?

网友A(2022-05-15):
当然是接后面合理,稳压管是为了保护单片机的,让运放输出电压不能大于VCC+0.7V,不能小于VEE-0.7V,否则会进入可控硅闩锁状态,烧毁单片机。接前面在稳态的时候可以起到同样的保护作用,但是上电掉电,运放处于非稳态,你能保证这一点吗?根本保证不了!

网友B:
两个电路是应对不同的情况,前者用于保护运放,后者用于保护ADC/MCU的IO,谈不上谁更合理,完全两码事,不具备可比性。
此问题前些天才有网友问过,连图都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