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烧录方法

楼主(2022-05-15):
(无正文)

网友:

一种是通过KEIl IAR之类的工具进行烧录,这种烧录方式大多采用JTAG或者SWIM的方式,这里需要借助STLINK或者JLINK还可以借助ST自带的烧录工具ST visual programming进行烧录,,需要借助STlink;
第三种就是借助市场面第三方烧录工具,比如正点原子的烧录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