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CAN总线上挂载多个设备无法通讯

楼主(2022-05-15):
本人使用的是S TM32F407芯片,使用的CAN控制器是AP230, CAN控制器的供电电压是3.3V。
在CAN总线上挂载4个电机,电机驱动板上的CAN芯片是AP234。
当挂载两个电机的时候,可以发送控制信号,控制电机也可以接收到电机反馈的消息。
当挂载三个电机的时候可以控制三个电机,但是只能收到一个电机的信号。
当挂载4个电机的时候,只有最开始发出去的控制指令有效,其他控制指令全部失效。
电机的CAN,ID设置为5、6、7、8。
32不对任何报文做过滤全部接收。
请问各位大佬,怎样才能让挂载多个电机的CAN通讯正常工作?

网友A(2022-07-15):
查波特率是否一致,查总线是否有busoff出现,总线中断电阻是否正确

网友B:
CAN总线上加一下终端匹配试试。

网友C:
是不是你的通讯线弄得太长了啊?

网友D:
正常来说,can还是比较稳定的,不会出现问题的

网友E:
你这可能是线材的问题,可以考虑将线做短一些看看

网友F:
你可以看看CAN的波形,用示波器抓一下看看

网友G:
正常的话,can可能需要个中继之类的,不然太远的设备可能收不到信号的

网友H:
你这还得是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儿

网友I:
不好说,可能是线也可能周围有干扰吧

网友J:
你的can设备中间的线有多长啊?

网友K:
是不是被干扰掉了啊?不然怎么会收不到数据呢

网友L:
我猜测可能是通讯线太长了,你请公司的硬件工程师看看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