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ADC多通道同时采集的疑问

楼主(2022-05-15):
dc, AD
下面图片是STM32F103ZET6的内部ADC的分布情况。他内部有3个ADC,且每个ADC有16个通道,我的问题是:
1. 这三个ADC(ADC1, ADC2, ADC3)是否能同时用于采集?
2. 每个ADC的16个通道是否能同时用于采集?
请大佬指导,谢谢!

背景:我的需求是要同时监测多路(50路)的温度情况。

楼主:
比如:ADC1的通道1(PA1),ADC2的通道2(PA2),ADC3的通道3(PA3)这三个通道可以同时采集吧?

网友A:
可以的,我以前搞得mini数字电桥是同步采样的。

网友B:
这点时差对温度没影响

网友B:
同时和同步不一样

网友A:
3个adc是可以同时采样的。用过都知道。同步采样时,引脚是互斥的,不同的ADC不能采样同一个引脚。
每个adc下的通道是不能同时使用。这个是常识。可以用规则组,速度也挺快的。你这里是采集温度,要求不高,不要来个高速采集就行。

网友C:
3个是独立的adc,所以是可以同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3个adc是可以同时采样的。用过都知道。同步采样时,引脚是互斥的,不同的ADC不能采样同一个引脚。
每个adc ...

三个ADC可以同时采样(在ADC输入引脚不一样的情况下),而同一个ADC的不同通道不能同时采样,是这样理解吗?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3个是独立的adc,所以是可以同步的

好的,理解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时差对温度没影响

是的,多个通道快速切换,对温度采集没啥影响。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三个ADC可以同时采样(在ADC输入引脚不一样的情况下),而同一个ADC的不同通道不能同时采样,是这样理解 ...

是的,同一adc下的通道也是用模拟开关弄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