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测出值比实际值偏大

楼主(2022-05-15):
用stm32L031测试1Khz以下的方波频率,测出值比实际值偏大有点蒙呀

网友A(2022-06-23):
这个是跟定时器的精度有关系吧

网友B:
按理来说,方波频率应该很容易检测的

网友C:
是不是你应该选择更高的定时器呢?

网友D:
你仿真跟一下吧,正常是检测边沿就好了

网友E:
你看看你的代码,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F:
1KHz以下应该更好检测的啊

网友G:
正常来说,不应该实际值偏大的

网友H:
是不是你检测的方式不对呢?

网友I:
偏差是多少啊?

网友J:
你看看你的逻辑呗,是否正确

网友K(2023-02-24):
是不是晶振不一样呢?有可能是测量信号的问题

网友L:
精度问题还是逻辑,正常不应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