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在多级运放时第一级增益是大还是小?

楼主(2022-05-16):
请教大家在多级运放时为减小噪声,第一级增益是大还是小?有的资料说越大越好,有的说小的好。

网友A:
这要看实际应用情况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通常,一般是:
(1)前级高增益、低噪声电压放大;
(2)后级低增益、高动态(就是高电压摆幅)、大电流(低内阻功率)输出。

网友B:
从抑制噪声的角度看
越大越好
从抑制干扰的角度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C:
前级主要是抑制噪声,实现此功能的同时,增益当然越大越好。后级,功率放大,大电流,高增益

网友D:
前级应该高增益,低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