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KEIL5的问题

楼主(2022-05-16):
在线调试,程序不执行函数内部语句,直接跳出函数部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A:
不是被优化了?

网友B:
void PCB_TemPerPro(void)
{
        uint8_t  i=0,temp=0,diff=0,counter_Last=0;
        for(;i<12;i++)
        {
                if(adc5_raw.adc_e<KTY82_ADC_VALUE)
                {
                        temp+=10;
                }
        counter_Last =temp;

        }
        if(i>=12)
        {
                temp=120;
                PCB_TemPer=120;
        }
        for(i=0;i<12;i++)
        {
                diff =(uint8_t)(KTY82_ADC_VALUE[i+1]-KTY82_ADC_VALUE/10);
                counter_Last+=(uint8_t)(adc5_raw.adc_e--KTY82_ADC_VALUE/diff);
                PCB_TemPer =counter_Last;
        }
按照楼主的代码整理的。总之,让人有些让人看不明白,究竟在表达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void PCB_TemPerPro(void)
{
        uint8_t  i=0,temp=0,diff=0,counter_Last=0;

温度传感器KTY82-220, 间隔10度电阻值, 求大概一个整数温度值

网友B:
引用 楼主:
温度传感器KTY82-220, 间隔10度电阻值, 求大概一个整数温度值

你写的程序for循环之后,已经使i=13,接下来你的if判断i>=12的情况。你的else语句是不是多余了?

网友C:
重新编译一下吧

网友D:
1、被编译器优化了
2、判断语句有问题

网友E:
应该是优化掉了,按你的代码,只会执行代码33

网友F:
估计被优化了,uint8_t  i=0加上volatile uint8_t  i;

网友G:
程序存在的问题:
1.temp有可能会溢出。
2.for循环后i==12,else语句不会执行。

网友H:
配置里C栏优化等级调为Level0试试

网友I:
你这个函数最后执行后其实就是个赋值,只执行这块如果优化等级高的话,就是个赋值语句,不会进行函数调用。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兄弟的回复,代码确实有问题,公司搬家没仔细看,代码确实被优化了,问题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