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这个滤波电路的作用是?截止频率咋计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2-05-16):
看不明白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电容为差模干扰提供了低阻通道,从而利用差分运放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降低了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么理解:电容为差模干扰提供了低阻通道,从而利用差分运放电路的共模抑制能力降低了干扰。 ...

那这个R114   C51 C52 R116的大小怎么确定呢

网友B(点评):
C52根据RC低通公式大致计算即可,不计算也无所谓,按参数归一化处理,因为主要起作用的是C51。电阻按归一化取值,故取与R115相同参数。

网友B(点评):
这里精确计算没有意义,要算得用容量抗加运放共模抑制比得到期望的噪声抑制率,倒推即可获知容量,但问题是噪声不是一个频点而是频谱,而且差模干扰到底有多大,这个无法预知,只能见招拆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