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50.00元(功能说明)
[MM32生态] 基于MM32实现音频播放系统的应用实例

楼主(2022-05-16):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介绍

I2S总线又称为Inter-IC Sound总线,它是集成在芯片内的音频总线,是飞利浦公司为数字音频设备之间的音频数据传输而制定的一种总线标准,该总线专门应用于音频设备之间的数据传输,广泛应用于各种多媒体系统。它采用了沿独立的导线传输时钟和数据信号的设计,通过将数据和时钟信号分离,避免了因时差诱发的失真问题。

MM32F3270系列MCU最多支持3个I2S接口,同一时刻只能工作在发送或者接收接收状态,支持16位、24位和32位三种数据格式、数据传输始终是MSB优先、每个I2S接口都支持DMA传输方式;此外MM32F3270系列MCU的I2S还支持4种I2S协议标准,分别是飞利浦标准、MSB对齐标准、LSB对齐标准、以及PCM标准,我们可以根据MM32F3270系列MCU连接的I2S外设所支持的协议标准进行灵活配置和选择。

实现功能

基于MM32-EVBoard(MB-039)开发板,实现音频播放系统。通过DMA的方式,将存储在TF卡中的音频文件(WAV格式/MP3格式)通过I2S总线,将音频数据发送给CS4344音频数模转换芯片,通过与其连接的音响设备播放出音乐;通过板载的4个按键来实现对音频文件的开始播放、停止播放、音频文件选择等操作,并在TFT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系统运行信息、音频文件目录,以及当前的播放状态等内容。根据如上功能要求,需要实现的技术点如下:
1、GPIO口控制LED闪烁和KEY按键检测;LED控制引脚与I2S引脚复用,所以在播放音乐的时候,LED是表象上不闪烁的;KEY在识**需要结合音频的当前状态做处理;
2、TFT LCD用于运行显示,通过FSMC接口与MCU进行连接,通过8080总线方式进行显示控制和内容显示;显示的字符包含ASCII码和汉字,其中ASCII码字库存放在MCU的FLASH程序空间,中文GBK编码字库存放在SPI FLASH中;
3、SPI FLASH用于存放中文GBK编码字库,通过板载的UART8接口,结合Xmodem串行文件传输协议,从电脑端把GBK_FONG.BIN文件传输并写入到板载的SPI FLASH芯片中;再通过回读取的方式,将SPI FLASH存储的字库数据通过Xmodem上传到电脑端,比较下载文件与读取到的文件是否相一致,确认字库的正确性;
4、通过MCU的SDIO接口来操作TF卡,移植FatFs文件系统对音频文件进行识别,对音频文件数据进行读取操作;
5、通过MCU的I2C接口来与CS4344音频数模转换芯片进行数据传输,实现播放音频文件,采用DMA传输方式,开启DMA传输完成中断和半传输完成中断,通过乒乓操作实现音频文件播放的流畅效果;
6、另外最重要的就是音频文件的识别和解码;对于WAV文件来说,它是未经编码/压缩的音频数据文件,在固定的文件头信息后面是音频数据,只需要在音频文件解析后将获取到的音频数据直接发送到I2S总线即可实现播放;而对于MP3文件来说,它是经过编码/压缩的音频数据文件,在没有外部解码芯片支持的时候,需要用软件解码的方式来实现音频数据的提取操作,本文中将会介绍Helix和libmad这两种开源的,且非常常用的软件解码方式;

软件环境
Windows操作系统下开发,使用的IDE和相应的软件如下:
1、Keil MDK开发软件
2、MobaXterm终端软件,用于监控程序运行及代码中SHELL功能的操作
3、SecureCRT终端软件,通过Xmodem传输协议结合MCU功能代码实现,用于将GBK汉字字库编码数据下载到板载的SPI FLASH芯片中
4、Beyond Compare比较软件,用于比较GBK汉字字编码下载和上传数据的一致性
5、酷狗音乐,下载音频文件

硬件环境
1、MM32-EVBoard(MB-039)开发板
2、8GB容量的TF卡及读卡器,通过读卡器连接电脑,将音频文件存放在TF卡中
3、音箱设备
4、Micro USB数据线、音频接口连接线
5、USB转TTL调试工具

WAV音频文件

WAV文件Waveform的简写,也称为波形文件,是一种可以存储声音波形的数字音频格式。WAV支持多种音频数字、采样频率和声道,标准格式化的WAV文件和CD的格式一样,也是44.1kHz的采样频率、16位量化数据,具有真实记录声音波形的特点,基本无数据压缩,所以数据体量也变得相对大些。

WAV文件的编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按一定格式存储数据,另外一个就是采用一定的算法压缩数据。WAV格式对音频流的编码没有硬性规定,支持非压缩算法的PCM(Plus Code Modulation)脉冲编码调制格式,也支持其它一些压缩算法。典型的WAV文件格式如下图所示:

WAV文件结构
在Windows环境下,大部分多媒体文件都是按照资源互换文件格式(Resources Interchange File Format)存放信息的,简称RIFF格式。构成RIFF文件的基本单位称之为块(Chunk),每个RIFF文件都是由若干个块组成的,而每个块都是由块标识、块长度以及数据这三部分组成的。块标识是由4ASCII码字符组成的,如果不满4个字符则在右边以空格来补齐;块长度也占4个字节存储空间,保存的是当前块数据的长度,但不包含块标识和块长度字段;所以一个块的实际长度就是块长度字段的数值再加上8字节。

RIFF格式规定,只有RIFF块和LIST块可以包含子块,其它的块都不允许包含子块;而一个RIFF格式文档本身就是一个块。分析一个RIFF文档的组成部分,第一部分的4个字节为文档的标识符“RIFF”,同时也是RIFF的块标识,指示该文档是一个有效的RIFF格式文档;第二部分的4个字节为块长度,指示文件的数据长度,其数据为文件总长度减8字节;第三部分为块数据,其中,前4个字节为文件格式类型标识,如WAVE、AVI等;面后面其它部分就是RIFF块的子块了。

WAV文件采用的是RIFF格式结构,其至少由RIFF块、fmt块和data块组成,若是基于压缩编码的WAV文件还必须包含fact块;其中fmt块、data块和fact块都是RIFF块的子块。WAV文件的文件格式类型标识符为“WAVE”,其基本结构如下所示:
WAV文件结构
RIFF块
文件格式类型“WAVE”
fmt块
fact块(压缩算法格式需要包含些块)
data块

WAV文件头格式
偏移地址
长度
数据类型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0x00
字符
文档标识
“RIFF”
0x04
长整型数
文件数据长度
从下一个字段首地址开始到文件末尾的总字节数
0x08
字符
文件格式类型
“WAVE”
0x0C
字符
格式块标识
“fmt “  (带个格式哦)
0x10
长整型数
格式块长度
其数值由编码格式决定
0x14
整型数
编码格式代码
见下表
0x16
整型数
声道个数
单声道为1、双/立体声道为2
0x18
长整型数
采样频率
每个声道单位时间采样次数
0x1C
长整型数
数据传输率
声道数*采样频率*每个样本的数据位数/8
0x20
整型数
数据块对齐单位
采样帧大小:声道数*位数/8
0x22
整型数
采样位数
存储每个采样值所用的二进制位数
0x24
对基本格式块的扩充部分

WAV常见的压缩编码格式
格式编码
格式名称
fmt块长度
fact块
0x0001
PCM/非压缩格式
N
0x0002
Microsoft ADPCM
Y
0x0003
IEEE float
Y
0x0006
ITU G.711 u-law
Y
0x0007
ITU G.711 u-law
Y
0x0031
GSM 6.10
Y
0x0040
ITU G.721 ADPCM
Y
0xFFFE
参考扩展格式子块中的编码格式
N

扩展子块格式
偏移地址
长度
数据类型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0x24
整型数
扩展区长度
0x26
整型数
有效采样位数
最大值为每个采样字节数*8
0x28
长整型数
扬声器位置
声道号与扬声器映射的二进制掩码
0x32
整型数
编码格式
真正的编码格式代码
0x34
……

fact块格式
字段
长度
内容
块标识
“fact”
块长度
采样总数
采样总数(每个通道)

WAV文件格式实例解析
  • 5249 4646这个是ASCII字符”RIFF”,这部分是固定格式,表明了这是一个有效的RIFF格式文件;
  • AC96 5E03这个是WAV文件的数据大小,对应0x035E96AC,十进制值为56530604;这个值再加上8个字节就是WAV文件总长度了,如下图所示:

  • 5741 5645这个是ASCII字符”WAVE”
  • 666D 7420这个是ASCII字符”fmt ”,即fmt块的块标识
  • 1000 0000这个是fmt格式块长度,16字节
  • 0100这个是编码格式,0x0001对应PCM/非压缩格式
  • 0200这个是声道个数,0x0002表示两声道或者立体声道
  • 44AC 0000这个是采样频率,对应16进制数为0x0000AC44,对应十进制为44100
其它的字段数据可以对照上述表格一一列举出来,但需要注意的是数据的大小端不同的存储方式哈!!!

WAV文件格式在代码中的结构体定义
  1. WAV.h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WAV文件格式在MM32中的结构解析
  1. static uint8_t WAV_DecodeFile(WAV_TypeDef *pWav, char *Path, char *Name)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WAV文件格式在MM32中的播放实现
void WAV_PlaySong(char *Path, char *Name)
{
    WAV_TypeDef WaveFile;
    char FilePath[100];

    /* 获取WAV文件的信息 */
    if(WAV_DecodeFile(&WaveFile, Path, Name) == 0)
    {
        if((WaveFile.BitsPerSample == 16) && (WaveFile.nChannels == 2) &&
           (WaveFile.SampleRate  > 44000) && (WaveFile.SampleRate < 48100))
        {
            I2S_InitGPIO();

            I2S_PowerON(1);

            I2S_Configure(I2S_Standard_Phillips, I2S_DataFormat_16b,
                          I2S_AudioFreq_44k,     I2S_Mode_MasterTx);
        }
        else
        {
            printf("\r\nWAV File Error!\r\n");  return;
        }
    }
    else
    {
        printf("\r\nNot WAV File!\r\n");    return;
    }

    memset( FilePath, 0x00, sizeof(FilePath));
    sprintf(FilePath, "%s%s",   Path,   Name);

    WAV_RES = f_open(&WAV_File, FilePath, FA_READ);

    if(WAV_RES == FR_OK)
    {
        WAV_NextIndex = 0;
        WAV_PlayEnded = 0;

        WAV_PlaybackProgress = 0;

        WAV_PrepareData();
        WAV_PlayHandler();
    }
    else
    {
        printf("\r\nWAV File Open Error : %d", WAV_RES);
    }
}

MP3音频文件

MP3格式音乐文件普遍存在我们生活中,实际上MP3本身是一种音频编码方式,全称为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Audio Layer III(MPEG Audio Layer 3)。MPEG音频文件是MPEG标准中的声音部分,根据压缩质量和编码复杂程度划分为三层,即 Layer-1、Layer2、Layer3,且分别对应MP1、MP2、MP3 这三种声音文件,其中MP3压缩率可达到10:1至12:1,可以大大减少文件占用存储空间大小。MPEG 音频编码的层次越高,编码器越复杂,压缩率也越高。MP3是利用人耳对高频声音信号不敏感的特性,将时域波形信号转换成频域信号,并划分成多个频段,对不同的频段使用不同的压缩率,对高频加大压缩比(甚至忽略信号)对低频信号使用小压缩比,保证信号不失真。这样一来就相当于抛弃人耳基本听不到的高频声音,只保留能听到的低频部分,这样可得到很高的压缩率。

MP3文件结构
MP3文件大致分为3个部分:TAG_V2(ID3V2)、音频数据、TAG_V1(ID3V1)。ID3是MP3文件中附加关于该MP3文件的歌手、标题、专辑名称、年代、风格等等信息,有两个版本ID3V1ID3V2ID3V1固定存放在MP3文件末尾,固定长度为128字节,以TAG三个字符开头,后面跟上歌曲信息。因为ID3V1可存储信息量有限,有些MP3文件添加了ID3V2ID3V2是可选的,如果存在ID3V2那它必然存在在MP3文件起始位置,它实际是ID3V1的补充。

MP3数据帧
经过压缩后的MP3文件数据是由多个帧组成的,帧是MP3文件的最小组成单位。每个帧又由帧头 、附加信息和声音数据组成,每个帧的长度会随着位率的不同而变化,有些MP3文件末尾还有些额外的字节数据存放非声音数据的说明信息等。每个帧包含一段音频的压缩数据,通过解码库解码即可得到对应PCM音频数据,就可以通过I2S发送到CS4344芯片播放音乐,按顺序解码所有帧就可以得到整个MP3文件的音轨。

MP3解码库
MP3文件是经过压缩算法压缩而存在的,为得到PCM信号,需要对MP3文件进行解码,解码 过程大致为:比特流分析、霍夫曼编码、逆量化处理、立体声处理、频谱重排列、抗锯齿处理、 IMDCT 变换、子带合成、PCM输出。整个过程涉及很多算法计算,要自己编程实现不是一件现 实的事情,还好有很多公司经过长期努力实现了解码库编程。 具体的MP3文件格式内容解析可以参考附件中的《MP3文件格式解析》一文,文本不需要对MP3数据帧的细节做深入的研究,我只需要掌握如何使用当前比较常用的开源软件来播放MP3音频文件即可。

现在合适在小型嵌入式控制器移植运行的有两个版本的开源MP3解码库,分别为libmad解码库和Helix解码库。libmad是一个开源的高精度MPEG音频解码库,是专门面向嵌入式应用的MP3解码程序可以简单地实现MP3数据解码工作,支持MPEG-1、MPEG-2,以及MPEG-2.5标准,它可以提供24PCM输出,用定点运算模拟浮点运算,因此不需要处理器有浮点运算功能,非常适合没有浮点支持的平台上使用libmadMP3解码中关键部分采用了优化的算法,这些优化算法能够大幅度地减少计算量,而且大多应用于MP3解码的VLSI实现中libmad的源代码文件目录下的mad.h文件中,可以看到绝大部分该库的数据结构和API等软件库结构清晰,易于使用和开发Helix解码库支持浮点和定点这两种的计算实现,同样支持MPEG-1、MPEG-2以及MPEG-2.5标准的Layer3解码,此外Helix解码库支持可变位速率、恒定位速率,以及立体声和单声道音频格式。这两个解码库都是一帧为解码单位的,一次解码一帧。各有优点,至于哪个更好,我还没有深入研究,但从使用下来最明显的体验来说,就是libmad库对堆栈空间大小的要求肯定是比Helix要大得多的,所以如果为了节省些RAM空间,可以优先考虑选择Helix库。

Helix MP3解码库在MM32中的播放实现
void MP3_Helix_PlaySong(char *Path, char *Name)
{
    char FilePath[100];
    memset( FilePath, 0x00, sizeof(FilePath));
    sprintf(FilePath, "%s%s",   Path,   Name);

    if(f_open(&MP3_Helix_File, FilePath, FA_READ) == FR_OK)
    {
        hMP3Decoder = MP3InitDecoder();                 /* 初始化MP3解码器 */

        if(hMP3Decoder == 0)
        {
            f_close(&MP3_Helix_File); return;
        }

        MP3_Helix_RES = f_read(&MP3_Helix_File, MP3_Helix_iBuffer, MP3_HELIX_I_BUFFER_SIZE, &MP3_Helix_BR);

        if((MP3_Helix_RES == FR_OK) && (MP3_Helix_BR != 0))
        {
            printf("\r\nMP3 Play\r\n");

            I2S_InitGPIO();
            I2S_PowerON(1);

            MP3_Helix_InPointer  = MP3_Helix_iBuffer;   /* 数据读取缓存指针 */
            MP3_Helix_BytesLeft  = MP3_Helix_BR;

            MP3_Helix_PlayEnded  = 0;
            MP3_Helix_SampleRate = 0;

            I2S_DMA_Finish = 1;

            while(!MP3_Helix_PlayEnded)
            {
                MP3_Helix_PrepareData();

                EVENT_Scanning();

                MP3_Helix_PlayHandler();

                TASK_Scheduling();
            }
        }
    }
    else
    {
        printf("\r\nMP3 File Open Fail!\r\n");
    }
}

libmad MP3解码库在MM32中的播放实现
void MP3_libmad_PlaySong(char *Path, char *Name)
{
    char     FilePath[100];
    int      TagSize   = 0;
    uint32_t FrameCount  = 0;

    /* First the structures used by libmad must be initialized. */
    mad_stream_init(&MP3_libmad_Stream);
    mad_frame_init( &MP3_libmad_Frame );
    mad_synth_init( &MP3_libmad_Synth );
    mad_timer_reset(&MP3_libmad_Timer );

    memset( FilePath, 0x00, sizeof(FilePath));
    sprintf(FilePath, "%s%s",   Path,   Name);

    if(f_open(&MP3_libmad_File, FilePath, FA_READ) == FR_OK)
    {
        I2S_InitGPIO();
        I2S_PowerON(1);

        MP3_libmad_PlayEnded = 0;
        I2S_DMA_Finish       = 1;

        MP3_libmad_RES = f_read(&MP3_libmad_File, MP3_libmad_iBuffer, MP3_LIBMAD_I_BUFFER_SIZE, &MP3_libmad_BR);

        if(strncmp("ID3", (char *)MP3_libmad_iBuffer, 3) == 0)
        {
            /*计算标签信息总大小  不包括标签头的10个字节*/
            TagSize =  ((unsigned int)MP3_libmad_iBuffer[6] << 21) |
                       ((unsigned int)MP3_libmad_iBuffer[7] << 14) |
                       ((unsigned int)MP3_libmad_iBuffer[8] << 7)  |
                       ((unsigned int)MP3_libmad_iBuffer[9] << 0);

            TagSize += 10;

            printf("\r\nMP3 TAG Size : %d\r\n", TagSize);
        }

        f_lseek(&MP3_libmad_File, TagSize);   /* 跳过TAG信息 */

        while(1)
        {
            if((MP3_libmad_Stream.buffer == NULL) || (MP3_libmad_Stream.error == MAD_ERROR_BUFLEN))
            {
                size_t         ReadSize, Remaining;
                unsigned char *ReadStart = NULL;

                if(MP3_libmad_Stream.next_frame != NULL)
                {
                    Remaining = MP3_libmad_Stream.bufend - MP3_libmad_Stream.next_frame;
                    memmove(MP3_libmad_iBuffer, MP3_libmad_Stream.next_frame, Remaining);

                    ReadStart = MP3_libmad_iBuffer       + Remaining;
                    ReadSize  = MP3_LIBMAD_I_BUFFER_SIZE - Remaining;
                }
                else
                {
                    ReadSize  = MP3_LIBMAD_I_BUFFER_SIZE,
                    ReadStart = MP3_libmad_iBuffer,
                    Remaining = 0;
                }

                MP3_libmad_RES = f_read(&MP3_libmad_File, (char *)ReadStart, ReadSize, &MP3_libmad_BR);

                if((MP3_libmad_BR <= 0) || (MP3_libmad_BR < ReadSize))
                {
                    printf("\r\nEnd Of File\r\n");  break;
                }

                mad_stream_buffer(&MP3_libmad_Stream, MP3_libmad_iBuffer, MP3_libmad_BR + Remaining);
                MP3_libmad_Stream.error = MAD_ERROR_NONE;
            }

            if(mad_frame_decode(&MP3_libmad_Frame, &MP3_libmad_Stream))
            {
                if(MAD_RECOVERABLE(MP3_libmad_Stream.error))
                {
                    if((MP3_libmad_Stream.error != MAD_ERROR_LOSTSYNC) || (MP3_libmad_Stream.this_frame != NULL))
                    {
                        printf("\r\nRecoverable   Frame Level Error (%s)\r\n", MP3_libmad_MadErrorString(&MP3_libmad_Stream));
                    }

                    continue;
                }
                else
                {
                    if(MP3_libmad_Stream.error == MAD_ERROR_BUFLEN)
                    {
                        continue;
                    }
                    else
                    {
                        printf("\r\nUnrecoverable Frame Level Error (%s)\r\n", MP3_libmad_MadErrorString(&MP3_libmad_Stream));
                        break;
                    }
                }
             }

            if(FrameCount == 0)
            {
                MP3_libmad_PrintFrameInfo(&MP3_libmad_Frame.header);
            }

            FrameCount++;
            mad_timer_add(&MP3_libmad_Timer, MP3_libmad_Frame.header.duration);

            mad_synth_frame(&MP3_libmad_Synth, &MP3_libmad_Frame);

            for(uint32_t i = 0; i < MP3_libmad_Synth.pcm.length; i++)
            {
                short Sample = MP3_libmad_MadFixedToSshort(MP3_libmad_Synth.pcm.samples[0][i]);

                MP3_libmad_oBuffer[MP3_libmad_NextIndex][MP3_libmad_BufferSize++] = Sample;

                if(MAD_NCHANNELS(&MP3_libmad_Frame.header) == 2)
                {
                    Sample = MP3_libmad_MadFixedToSshort(MP3_libmad_Synth.pcm.samples[1][i]);
                }

                MP3_libmad_oBuffer[MP3_libmad_NextIndex][MP3_libmad_BufferSize++] = Sample;

                MP3_libmad_PlayHandler(MP3_libmad_Synth.pcm.samplerate);
            }

            if(MP3_libmad_PlayEnded == 1)
            {
                break;
            }
        }

        DMA_Cmd(DMA2_Channel2, DISABLE);

        f_close(&MP3_libmad_File);

        I2S_PowerON(0);
    }

    mad_synth_finish( &MP3_libmad_Synth );
    mad_frame_finish( &MP3_libmad_Frame );
    mad_stream_finish(&MP3_libmad_Stream);

    char Buffer[80];
    mad_timer_string(MP3_libmad_Timer, Buffer, "%lu:%02lu.%03u", MAD_UNITS_MINUTES, MAD_UNITS_MILLISECONDS, 0);
    printf("\r\n%d Frames Decoded (%s).\r\n", FrameCount, Buffer);
}

代码实现

代码实现部分,我们只展示出功能实现的主体部分,对于像FatFs文件系统的移植、LED控制、KEY按键处理、Xmodem文件传输协议的实现等部分,这些在之前的分享帖中有详细的描述,可以参考之前的分享**,当然也可以直接下载附件中的软件工程源代码,直接查看源代码。

音频播放整体功能控制逻辑
  1. void AUDIO_Handler(void)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根据识别按键处理对应功能
  1. void KEY_Handler(eKEY_VALUE value, eKEY_TYPE type)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加载中文字库编码点阵数据,根据LCD显示方向进行旋转
  1. void LCD_ShowCN(uint16_t StartX, uint16_t StartY, const char *str)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实现自动判断中英文字符并显示在显示屏上
  1. uint16_t LCD_ShowLOG(uint16_t StartX, uint16_t StartY, const char *str)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通过FatFs文件系统列举当前目录文件,并显示在LCD屏上
  1. FRESULT AUDIO_ScanFiles(char *path) /* 由于字数限制,请参考源代码 */

测试运行

系统初始化加载

歌曲目录文件显示

播放WAV歌曲

通过Helix解码库播放MP3歌曲

通过labmad解码库播放MP3歌曲

通过Xmodem串行传输协议下载中文字库到SPI FLASH

  • 通过Xmodem串行传输协议下载字库

  • 通过Xmodem串行传输协议上传字库

  • 比较下载的字库文件和上传的字库文件是否一致

附件
软件工程源代码:
MM32-EVBoard(MB-039)原理图:
参考资料: MP3文件格式解析.pdf (221.62 KB, 下载次数: 70) 将Helix MP3解码器移植到Microchip.pdf (1.27 MB, 下载次数: 75)

演示视频
基于MM32实现音频播放系统的应用实例_2022-05-16: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Rv4y1P7zE/

楼主:
基于MM32-EVBoard(MB-039)开发板,结合LCD显示和FatFs文件系统实现音频播放系统,能够自动识别WAV文件和MP3文件进行播放;MP3使用软件解码方式,使用了Helix和libmad这两种解码库,并录制实际的演示效果放在B站上,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关注哦

网友A:
上 b 站了啊,赶紧关注一波

网友A:
一键三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 b 站了啊,赶紧关注一波

感谢感谢

楼主:
这种必须要有实物演示才能体现出效果呀

网友B:
MM32F3277系列官网上怎么找不到,有没有keil PACK包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MM32F3277系列官网上怎么找不到,有没有keil PACK包发一下

刚看了下官网,产品选型里只有MM32F3273;我这个板子是官方的MM32-EVBoard(MB-039),Keil Pack包在官网有下载的:https://www.mindmotion.com.cn/support/software/keil_pack/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下官网,产品选型里只有MM32F3273;我这个板子是官方的MM32-EVBoard(MB-039),Keil Pack包在官网 ...

这个包我下载了,工程我打开怎么是MM32F3277

网友C:
真是不错,真是不错

网友D:
非常的nice啊~~~

网友E:
播放效果如何

网友F:
MM32会占用多大的资源呢?

网友G:
现在可以买到这个开发板吗

网友H:
这种大屏开发板很不错啊

网友I:
板子设计的非常好。

网友J:
工程需要重新配置吗

网友K:
难道型号出问题了?

网友L:
最后得到的效果不错

网友M:
使用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N:
码字不易,支持一下

网友O:
汉字库是使用什么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汉字库是使用什么生产的?

网上下载一个字库生成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P:
这个板子是申请的吗

网友Q:
FFT算法运行速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Q:
FFT算法运行速度可以吗?

没试过,你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R:
音频播放使用什么芯片比较好一些?

网友S:
音频播放系统还是比较给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音频播放系统还是比较给力的。

网友T:
这个是什么屏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个是什么屏幕呢?

开发板自带的TFT LCD

网友U:
以前都是放在sd卡中

网友N:
楼主这个设计不错啊,帮顶。

网友V:
楼主写的详细啊,不容易,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写的详细啊,不容易,帮顶。

网友W:
我的关注点竟然也在这块板子的设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的关注点竟然也在这块板子的设计上

你可以通过代理或者直接问原厂申请一块这个板子玩玩

网友X:
可以直接带这么个大喇叭?

网友Y(2022-07-09):
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Y:
有完整的设计方案吗

源码工程都帖出来了,还不完整吗?

网友Z:
是楼主自己开发的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Z:
是楼主自己开发的板子吗

不是,是官方的EVB Board

网友AA:
这个板子做到非常棒。

网友AB:
可以跑gui吗?

网友AC(2022-08-18):
请问可以在MM32F5270上实现音乐的播放吗?

网友AC:
引用 网友AC:
请问可以在MM32F5270上实现音乐的播放吗?

我想在PLUS-F5270上实现音乐的播放即可,我有开发板,博主感兴趣可以帮我实现吗?谢谢~

网友AC:
写的太好了

网友AD:
可以vs1003吗

网友AE:
这个看着不错。

网友AF:
语音解码如何实现的

网友AG:
有电路方面的分享么

网友(2024-06-30):
看了您的代码,请教一下,好像是跑的什么任务系统,第一次见,楼主能科普一下吗

网友:
是裸机,在SysTick中断里扫描的

网友AH:
哪种芯片更适合音频播放?

网友AI:
用专用解码芯片,设计上更简单。

网友AJ:
汉字库是用什么制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汉字库是用什么制作的?

这个里面的汉字库是之前老项目上的,用什么生成的,忘记了……

不可最近也有在用汉字库,推荐高通字库:GT-FONTLAB字库工具,可以到他们官网下载,用下来感觉很NICE

网友AK:
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这块板子的设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K:
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这块板子的设计上

啥设计?有开发需求,可以联系哦

网友AL:
音频播放系统仍然是相对强大的。

网友AM:
你能带个那样的扩音器吗?

网友AN:
我可以在 mm32f5270上播放音乐吗?

网友AO:
是裸金属,在系统中断时被扫描

网友AP:
有了专用的解码芯片,设计更加简单。

网友AQ:
音频播放用哪个芯片比较好?

网友AR(2024-07-30):
音响效果咋样?

网友AS:
真不错的分享啊!有代码,有资料!赞!

网友AT:
音频播放系统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AU:
你能拿一个那样的扩音器吗?

网友AV(2024-09-05):
汉字库是由什么组成的?,

网友AW:
音频播放系统还是比较强大的。,

网友AX:
基于MM32实现音频播放系统的应用实例非常实用

网友AY:
非常不错的开源DIY播放系统

网友AZ(2024-10-09):
汉字库是用什么制作的?,

网友BA:
它是裸机,在系统停机时被扫描,

网友BB:
你能拿着其中一个扩音器吗?

网友BC:
汉字库是由什么组成的?,,

网友BD(2024-11-15):
你能拿着其中一个扬声器吗?,

网友BE:
基于MM32微控制器,设计音频播放系统实例,涉及音频解码、放大及输出控制。实现简单操作,优化音质,适用于多种音频格式。

网友AP(2025-01-01):
这是裸机,通过系统中断扫描

网友BF:
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在这个电路板的设计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