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L412C8U6 IC MCU 32BIT 64KB UFQFN-48

楼主(2022-05-16):
STM32L412xxx系列器件是基于高性能 Arm ® Cortex ® -M4 32 位 RISC 内核,工作频率高达80MHz。
该系列提供从 32 到 64 引脚封装的六种封装。
描述:IC MCU 32BIT 64KB FLASH 48UFQFPN
型号:STM32L412C8U6
品牌:ST
批次:新年份
零件状态:在售
核心处理器:ARM® Cortex®-M4
内核规格:32 位单核
速度:80MHz
连接能力:I²C,红外,IrDA,LINbus,Quad SPI,SPI,UART/USART,USB
外设:欠压检测/复位,DMA,PWM,WDT
I/O 数:38
程序存储容量:64KB(64K x 8)
程序存储器类型:闪存
EEPROM 容量:-
RAM 大小:40K x 8
电压 - 供电 (Vcc/Vdd):1.71V ~ 3.6V
数据转换器:A/D 10x12b
振荡器类型:内部
工作温度:-40°C ~ 85°C(TA)
安装类型:表面贴装型
封装/外壳:48-UFQFN 裸露焊盘
供应商器件封装:48-UFQFPN(7x7)

网友A(2022-07-28):
这芯片是不是出来好久了

网友B:
现在L系列是真的香,但是ST的芯片是真滴贵

网友C:
可以选择一些替代,比如用L151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D:
这主频也不是很高的样子呀,才80MHz

网友E:
什么产品,能用M4还用低功耗呢?

网友F:
封装不错,小产品的福音呀

网友G:
这芯片的外设也是很多了呀,存储也不小

网友H:
话说,这芯片官方有专门的评测demo板么?

网友I:
这芯片属实还不错,还有红外外设呢?

网友J:
存储也不小了,估计这是用在高端一些的电池供电的产品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