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分析仪 怎么添加自己需要的解码协议?

楼主(2022-05-16):
DSView解码协议教程入门

梦源科技 2022-04-08

版本: 1.0.3一、 前言
  在DSView安装目录下,有一个decoders文件夹,里面有许多目录是以各种协议名称命名的。每个目录下有至少2个扩展名为.py的文件,这些都是python代码文件。在linux系统下,decoders目录位于”/usr/local/share/libsigrokdecode4DSL”下。
  DSView通过底层python解释器执行python代码,对逻辑分析仪的数据进行解析,按各种算法得出需要的结果。每个协议目录下必须存在两个文件:
  • __init__.py,用于发现模块,这个文件名左右两边各有两个下划线,这个细节要注意,否则它不会出现在列表中;
  • pd.py,用于编写主要的逻辑代码;
    这两个文件如何编写,请仔细阅读下面的内容。在1.2.0以上的新版本DSView中,decoders下的有一个名为example目录为示例代码。
二、python入门
  python语言是一个解释执行的语言。在官方网站下载并安装好python,就可以进行开发了。
新建一个文本文件,里边输入一行文字:
print('Hello,world!')
保存为 test.py,然后在命令行里输入
python test.py
将会输出“Hello,world!”
这里的python入门只是为了帮助一些读者能够顺利阅读部分协议代码,它所讲的python知识还不够全面和深入,需要读者自行通过其它方式获得python资料,以便提升自己的python编程能力。
  • 变量定义
    age = 1
    name = “Tom”
  • 数值
    1, 1.11, 1000等都属数值型数据
  • 字符串
    以单引号或双引号括起来的一串字符,表示字符串,如
    ’abc’
    “name”
  • 列表
    []
    [1,2,3]
    [1,”abc”,”name”,[7,8,9]]
    列表里的元素用逗号隔开,上面的第一个列表是空列表,第二个列表全是数字,第三个列表有多种类型的元素,有数值、字符串、列表。
    a = [1,2,3]
    变量a是一个列表,通过a[n]方式读取列表里的元素。n的取值从0开始到不超过且不等于列表长度的整数
    a[2] = 666
    将第3个元素设置成666,列表里的内容可修改
    i = a[1]
    取列表a的第二个元素赋给变量i
  • 字典
    d = {‘age’:20, ‘name’:’Tome’, ‘data’:[7,8,9]}
    字典里的每一项用一对键和值表示。如’age’:20
    d[‘name’] = ‘Same’
    将字典d的name值设置成’Same’
    s = d[‘name’]
    取字典d的name值赋给变量s
    字典里的键名可以是数字、字符串、元组等类型,如:
    {1:'张三'}
    {'name':''张三"}
    {(1,2,3): "张三"}
  • 元组
    ()
    (1,2,3)
    (2,’abc’)
    元组跟列表一样,不同的是用()括起来,元组只能读,不能修改。
    注意:当元组只有一个项时,要多打一个逗号,如:
    (1,)
  • 函数
    def call(): #普通函数
    def call(self): #类成员函数,第一个参数是必须的
    def call(a,b,c): #带三个参数的函数
三、新建协议
  • 新建协议目录
    找到存放所有协议的decoders目录。widnows下,它在DSView的安装目录里;
    在linux下,它在
    /usr/local/share/libsigrokdecode4DSL
    打开decoders目录,新建一个子目录,并给目录取名字,要求是能体现协议名称的名字。这里,我们的示列协议名为”lala”。
  • __init__.py文件
    在bala目录下新建文件“__init__.py”,加入一行如下代码并保存:
  • pd.py文件
    在bala目录下,建新pd.py文件,用来编写主要的代码。
四、框架代码模板
  以下是解码协议代码框架,写在pd.py文件里。所有协议的代码核心部分是一样的。
下面从c模块继承一个类
到这里,解码协议代码框架模板结束。
五、应用示例
  在上面代码框架的基础上,我们接下来实现一个简单的例子。具体是,通过解码某一通道的数据,从一个向上边沿开始到向下边沿结束,输出采样点差值信息。奇数次输出放在第二行,偶数次输出放在第一行。具体编码和说明如下:
六、解码模块工作原理
  通过c代码和python代码的互操作,将采样数据交给python分析。经过一系列的处理,最终生成解码结果,用于显示以及供给上层协议作为分析的数据来源。解码模块的核心主要由以下部分组成:
  • c底层包装类Decoder
    在c代码里,给python提供一个经过包装的基类,python可调用基类的一些方法,实现调用c代码的目的。python端通过以下语句导出c代码包装的Decoder类:
python可访问的Decoder基类的方法有:
  • register方法
     用于注册python输出到c底层的消息类型,有:
     (1) OUTPUT_ANN,数据输出到屏幕
     (2) OUTPUT_PYTHON,数据输出到上层协议
     (3) OUTPUT_BINARY
     (4) OUTPUT_META
python调用方式:
  • put方法
输出数据到屏幕或上层协议,python调用方式:
    其中,a、b为采样点区间值,self.out_ann为注册的消息类型,[0,[‘abc’]], 0为消息类型序号,参考之前的内容;[‘abc’]为消息内容了
  • wait方法
       获得上一次分析位置后的采样数据,可通过参数指定边沿查找条件。
      调用方式: self.wait()
      可指定参数,如:{0,’r’}表示第1个绑定的通道满足向上边沿的数据;{1,’f’}表示第2个绑定通道足向下边沿的数据。其它条件标志还有:h、l、e、n。
      可通过多个条件组成并和或的条件。并条件如:{0:’f’,1:’r’},或条件如:[{0:’f’},{1:’r’}]

  • has_channel方法
    用来叛断某个通道是否绑定,python调用方式:
      0是通道序号。
  • 属性
    c底层类给python提供了两个属性:
    a. self.samplenum,wait()调用后的采样数据位置;
    b. self.matched,wait()调用后条件参数的匹配结果信息;
  • python层包装类Decoder
继承至c底层包装的类,由c底层实例化并调用python类的方法,代码如下:
    子类Decoder的方法有:

  • reset方法
    这里做一些变量值的重置,以及类的私有变量的定义。变量的定义如:
  • start方法
      在解码任务开始执行前,c底层代码会调用一次start函数,这里主要是做一些初始化工作,比如注册消息类型,如:
  • decode方法
      由c底层调用,在解码任务开始时,c底层启动一个线程,然后在线程里调用decode方法。
    在这个函数里,一直循环调用wait函数,不断从c底层读取符合边沿条件的数据,如:
    (a,b)元组里的变量数跟声明的chnnaels里声明的通道数一致,包括可选的通道上。
解码任务执行流程:
  • (1) 解码任务开始启动;
  • (2) 上层将采样数据分批推送到底层;
  • (3) 底层检测并启动一个线程,该线程调用python层的decode函数,不断处理上层推送的数据;
  • (4) python层经过一系列的计算处理,生成解码结果,通过put函数输出到c底层;
  • (5) 当所有数据推送完成并经过python层处理,解码任务结束;
七、框架升级更新记录
  在DSView版本1.2.0以上,更新以下功能:
  • end方法
    python层的方法,当所有数据处理完成后会被c底层触发
  • self.last_samplenum属性
    c底层提供的属性,其值为所有数据推送完成后最后的数据样位置。当存在end方法时,该属性将被设置
  • 数据多种显示格式
    显示的annotation数据部分,可以在2进制、16进制、8进制、10进制、ascii格式间转换。
      put函数将数据输出c底层,并在屏幕上显示。其中,value为要显示的数据。在输出到时需要转换为16进制的字符串。当需要让数据支持在多种格式间转换时,代码修改如下:
      它是通过在数据部分前加@符号,告诉c底层这一部分内容是数据部分,如:
    '@66FB'
    如果存在前缀文字,需要将格式部分和数据部分开,如:
    ['Data:{$}','D:{$}', '@66FB']
    {$}是占位符,系统将数据部分格式化后替换掉占位符,就会变成:Data:66F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