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和GD的usb hid功能不兼容?

楼主(2022-05-16):
按照https://bbs.21ic.com/icview-566723-1-1.html教程已经跑起ST程序
但ST的usb hid 功能 没有跑起来
难道两者之间不兼容?
需要重写GD的usb hid 功能?

网友A(2023-05-16):
检查一下连接线路有没有松动

网友B:
硬件配置没问题吧

网友C:
你直接用ST的肯定不行的

网友D:
估计需要你重新写的,你咋移植的啊?

网友E:
下载相应的GD驱动程序和USB驱动程序,集成到GD的开发环境中

网友F:
可以这样,将你的程序贴出来,帮你瞅一瞅

网友G:
你说的没跑起来是啥状态啊?提示驱动安装失败?

网友H:
USB 类型、速度和设备文件等参数配置的对不对

网友I:
你用的是HID,基本是免驱的,所以你可能是描述符的问题

网友J:
检查 USB HID 设备是否插好,并尝试重新连接

网友K:
试试更新描述符之类的呢?

网友L:
可能需要检查ST的硬件配置

网友M:
是有可能的,比如时钟配置等。

网友N:
建议这种外设还是用GD自带的例程。

网友O:
把USB库替换成GD的吧,ST和GD的库应该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P:
不是兼容的,不能直接替换。

网友Q:
引用 网友F:
可以这样,将你的程序贴出来,帮你瞅一瞅

https://github.com/Arksine/STM32_HID_Bootloader
请帮看看这个程序为何在GD32F303上无法接受到SETUP包.用逻辑分析仪只能看到USB Rest.
所以无法枚举. 这个bootloader就是usb hid设备.
这个程序在STM32F103上跑正常. 替换STM32F103为GD32F303后无法枚举USB.

GD的硬件电路也是好的,用同一块PCB替换STM32的,  下载其他的用了usb库的USB例程跑起来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