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RK3568开发板Android11修改开机动画

楼主:
Android 开机 ** 是可以动态显示或者静态显示的。如果是静态显示,循环播放一章图片,直到系统启动。如果是动态显示,那么开机 ** 由多张图片组成,并且按照规定的帧率来播放。可以播放一轮或者循环播放。
1 准备 android ** 图片
Android ** 最好是 png 格式的,因为同一张图片的情况下,png 格式的比 jpg 和 bmp 格式的要小。如果是多张图片时,android 显示 ** 是按照图片名称数值的大小顺序来显示的。并且图片命名需要注意名称后面要以数字结尾,并且按照图片总张数的位数来补齐 0,并且高位前需要再补一个 0,如下所示:
如果有 9 张图片,命名为: **01.png~**09.png;
如果有 10 张图片,命名为: **001.png~**010.png;
如果有 100 张图片,命名为: **0001.png~**00010.png;
Android ** 图片分辨率的大小,不要超过屏幕的分辨率
2 Android ** 打包
1 、所有的图片需要放置在 part*(*代表数值 0~n)命名的目录里面,part*目录至少有一个。
2 、如果需要循环播放所有的图片,只需要创建一个 part0 文件夹即可
如果需要先播放一部分图片,然后再循环播放另一部分图片。这就需要创建 part0 和 part1 文件夹,part0存放开头先播放那一部分图片,part1 存放循环播放的另一部分图片。作者 part0 里面放二十张图片,如下图所示:
part1 放后一张图片,如下图所示:

3、准备 desc.txt 文件,desc.txt 文本格式:Unix+UTF-8,desc.txt 是描述显示规则的配置文件,主要是告知

系统 ** 图片的信息,需要怎么显示。作者的 desc.txt,如下所示:
480 271 3
p 1 0 part0
p 0 0 part1
480 271 这两个数字代表图片的像素宽度和高度
3代表帧数,也就是 1 秒播放的图片张数
p 1 0 part0 第一位 p 代表播放的意思,第二位 1 代表只播放一次,第三位默认是 0,代表间隔时间为 0,在
循环播放的情况下,代表播放完一轮后,需要间隔多少秒再重新播放。
第四位 part0 代表此条命令对 part0 目录下的 ** 图片有效。
p 0 0 part1 第一位 p 代表播放的意思,第二位 0 代表无线循环播放,第三位默认是 0,代表间隔时间为 0,
在循环播放的情况下,代表播放完一轮后,需要间隔多少秒再重新播放。
第四位 part1 代表此条命令对 part1 目录下的 ** 图片有效。
这样合起来的意思就是 首先以每秒 3 张图片的帧率先播放一次 part0 目录下的图片,然后
再以每秒 3 张图片的帧率不断循环播放 part1 里面的图片
如果是循环播放一张图片,则如下所示:
480 271 3
p 0 0 part0
480 271 这两个数字代表图片的像素宽度和高度
3 代表帧数,也就是 1 秒播放的图片张数
p 0 0 part0 第一位 p 代表播放的意思,第二位 0 代表无线循环播放,第三位默认是 0,代表间隔时间为 0,
在循环播放的情况下,代表播放完一轮后,需要间隔多少秒再重新播放。
第四位 part0 代表此条命令对 part0 目录下的 ** 图片有效。
4 、弄好上面的步骤,接下来就可以打包了。同时选中 part0 part1 和 desc.txt。鼠标右键选择添加到压缩文
件,压缩包命名为 bootanimation.zip,选择 zip 格式,压缩方式选择存储。

5、这样 bootanimation.zip 就制作好了。

6、 然后将生成的 bootanimation.zip 拷贝到 rk_android11.0_sdk/device/rockchip/rk356x/目录下,如下图所示:

7、 在 device/rockchip/rk356x/device.mk 文件里,添加如下内容:
PRODUCT_COPY_FILES += \
$(LOCAL_PATH)/bootanimation.zip:system/media/bootanimation.zip
8 、重新编译 android 源码,重新烧写 android 镜像,发现 android 开机动画已经更改。如果您修改的开机动画不能正常显示,需要检查下制作的 bootanimation.zip 是否正确,可以使用讯为提供好的 bootanimation.zip,在网盘资料“
iTOP-3568 开发板\02_iTOP-3568 开发资料汇总(不含光盘资料)\06_Android 系统开发配套资料\Android11 修改开机动画”目录下。同时也检查下 bootanimation.zip 拷贝的位置和修改的文件是否正确。
更多内容关注:迅为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