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新手求问,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楼主(2022-05-16):
如图所示的几个4148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2022-12-04):
你这是不是没画完全啊?感觉还差一些网络标识或者是如果能把其他与他相关的电路都贴出来就好了

网友B:
一般二极管的主要特性是单向导通性,据此我们可以知道楼主图中的做法是防止电源5V的电流直接灌入单片机的引脚,单片机的引脚对灌电流有一定的承受能力,当超过它的承受能力后容易烧毁此引脚,所以这个电路主要是为了保护该引脚不被永久损坏

网友C:
其实一般情况下是进行保护作用的,但楼主这个图不完整,不知道另外一边是啥接口,建议楼主将完整的原理图发一下,这样就比较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