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求问,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楼主(2022-05-16):
如图所示的几个4148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2022-08-14):
把电路弄全了呗,这么看看不出来啊

网友B:
这也不知道啊,你还没有网络丝印

网友C:
防止电流倒灌的

网友D:
这电路可以看出二极管就是单向导通特性啊

网友E:
钳位作用,保护端口

网友F:
大概是防止电流倒灌,剩下就不知道干啥用了

网友G:
一般也不会接二极管啊,都是电阻就行了

网友H:
用二极管好也不好,好是能保护单片机,不好是降压降

网友I:
这电路第一次见啊,一般也不是这么使用的呀

网友J:
作为保护MCU使用的呗

网友K:
一般情况是为了隔离,使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

网友L:
防止倒灌

网友M:
引脚 对 电源 的嵌位二极管 ,当引脚 电压 >VDD+0.7V时 电流经嵌位二极管流向 VDD。 VDD=引脚电压 - 0.7v。

网友N:
防倒灌?主要你这也不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