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新手求问,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楼主(2022-05-16):
如图所示的几个4148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误打误撞点进来了,帮你顶一下

网友B:
钳位二极管,起保护作用的。

网友C:
这个也叫钳位二极管,保护IO上的电压在不超过VCC/GND±二极管压降。一般是对VCC和GND各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D(2022-06-20):
钳位二极管

网友E:
使用电平转换芯片吧

网友F(2022-09-10):
保护作用

网友G:
给我的感觉是做保护用吧

网友H:
按理来说,保护的话,不应该加这个5V

网友H:
你这是保护和上拉吧

网友I:
你看看电路呗,看看电路都怎么接的

网友J:
这是直接接5V就完事儿了?没有别的电路了么?

网友K:
建议楼主还是把原理图截清楚一些,方便知道怎么连接的

网友L:
正常是钳位二极管吧

网友M:
你看看通过二极管又接了什么,然后才能分析电路设计这块啊

网友N:
一般就是保护使用二极管,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作用

网友O:
没这么用过,这不有电压损耗么,能行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