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手求问,单片机的引脚为什么要接二极管再接5v

楼主(2022-05-16):
如图所示的几个4148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A:
二极管的作用是防反接吧?

网友B:
不知道啊,你就这么画,咱也不知道是啥功能啊

网友C:
作为隔离使用?

网友D:
IO肯定不能直接连接到5V上,这是必然的

网友E:
不太清楚,你要是把整个电路发出来好像还能猜猜看

网友F(2022-06-17):
正常没这么画吧,除非是当个隔离用,但是也不用接5V呀

网友G:
你看看这几个管脚都接哪儿了,然后看看都是啥功能

网友H:
不知道,建议把整个电路都发出来

网友I:
不知道是干啥的,你可以看看这几个IO连接别的管脚了么

网友J:
可能是个上拉?但是好像没啥意义啊